msp460 mpu6050的代码

楼主(2023-07-30):
自带dmp姿态解算

#include "driverlib.h"
#include "mpu6050/Mpu-6050.h"
#include "OLED.h"

#include "clk.h"
    float a;
    float b;
    float c;
    float d;
    float e;
    float f;
    //p8.1scl p8.2sda
int main(void)
{

  WDT_A_hold(WDT_A_BASE);
  InitMPU6050();

  OLED_Init();
    OLED_Clear();
    OLED_Display_On();
  while(1)
  {

      a=Mpu6050AccelAngle(ACCEL_XOUT);
      b=Mpu6050AccelAngle(ACCEL_YOUT);
      c=Mpu6050AccelAngle(ACCEL_ZOUT);
      d=Mpu6050AccelAngle(GYRO_XOUT_H);
      e=Mpu6050AccelAngle(GYRO_YOUT_H);
      f=Mpu6050AccelAngle(GYRO_ZOUT_H);
      OLED_ShowNum(1,1,a,5,10);
      //OLED_ShowNum(2,1,b,5,10);
      //OLED_ShowNum(3,1,c,5,10);
      //OLED_ShowNum(4,1,d,5,10);
      //OLED_ShowNum(5,1,e,5,10);
      //OLED_ShowNum(6,1,f,5,10);

  }

}

原理图:无
仿真:无
代码:

网友A(2024-07-30):
请问陀螺仪固定不动,然后水平z轴旋转,为什么示数不变呢?

网友A:
请问固定陀螺仪,然后水平z轴旋转,为什么示数不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