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数码管刷新问题

楼主(2023-07-30):
//问题描述:当显示到P2.2位时,P2.7也会显示
#include<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Count;
uint Set_Count;
uchar code ledcod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共阴数码管编码0-9
uchar data Ledbuff[8]={1};//显示缓冲区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k;
   while(ms--)
        {
          for(k = 0; k < 120; k++);
         }
   }
void display()                        //显示程序display(uchar a,b,c,d,e)        char i;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 0;

        Ledbuff[0]=Set_Count%10;  //提取设定个位编码
        Ledbuff[1]=Set_Count%100/10;   //提取设定十位编码
        Ledbuff[2]=Set_Count/100%10;  //提取设定百位编码
        Ledbuff[3]=Set_Count/1000;   //提取设定千位编码 这里解码错误P2.2计数百位通的时候同时亮了

  Ledbuff[4]=Count%10;  //P2.0提取计数个位编码
        Ledbuff[5]=Count%100/10; //P2.1提取计数十位编码
        Ledbuff[6]=Count/100%10;//%1000/100 P2.2提取计数百位,这里
        Ledbuff[7]=Count/1000;
        for(i=0;i<8;i++)

        {
        switch(i)         //使用多分支选择语句 i=count display 0x代表16进制
                {

                            //  位P2.4=1 段=字码表 位选缓冲 设定值求余[((SD_count%1000)%100 )/ 10]]
                        case(0):P2=0xef;P0=ledcode[Ledbuff[0]];break;//显示第一个个位共阴P2.4=ef=1110 1111    共阳P2.4=10=1 0000
                        case(1):P2=0Xdf;P0=ledcode[Ledbuff[1]];break;//显示第二个十位P2.5=0xDF=1101 1111 20=0010 0000
                        case(2):P2=0Xbf;P0=ledcode[Ledbuff[2]];break;//P2.6=0xbf=1011 1111   40=100 0000
                  case(3):P2=0X7f;P0=ledcode[Ledbuff[3]];break;//显示千位共阴P2.7=0x7f=0111 1111 0x80=1000 0000

            case(4):P2=0Xfe;P0=ledcode[Ledbuff[4]];break;//显示第一个个位共阴P2.0=fe=1111 1110    共阳P2.0=1=0000 0001
                        case(5):P2=0Xfd;P0=ledcode[Ledbuff[5]];break;//显示第二个十位P2.1=0xfd=1111 1101 2=0000 0010

                 case(6):P2=0x7b;P0=ledcode[Ledbuff[6]];break;//P2.2=0x7b=1111 1011   4=0000 0100这里影响3

                                 case(7):P2=0xf7;P0=ledcode[Ledbuff[7]];break;  //P2.3=0xf7=1111 0111   0x8=0000 1000
                default: break;

                }
                //  P0=ledcode[Ledbuff[i]];
                        delayms(1); //显示2MS
                  P0=0x00;  //消影0xff;共阳位选高电平,段选全部高电平
        }
}
void main()
{
        Set_Count=5678;
        Count=1234;         //Count
while(1)

        display();

}

仿真

楼主:
问题描述:当显示到P2.2位时,P2.7也会显示

网友A:
case(6):P2=0x7b;P0=ledcode[Ledbuff[6]];break;//P2.2=0x7b=1111 1011   4=0000 0100这里影响3
更改
case(6):P2=0xfb;P0=ledcode[Ledbuff[6]];break;//                      P2.2=0xfb=1111 1011   4=0000 0100   这里影响3P2那里是控制显示哪一个数码管的,P2哪里有两个0,可以同时控制两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se(6):P2=0x7b;P0=ledcode[Ledbuff[6]];break;//P2.2=0x7b=1111 1011   4=0000 0100这里影响3[/backcolor ...

P2,2是count百位,P2.7是设定千位

网友B:
多参阅别人写的代码,尤其是不同思维的代码,看我帖子有多荔枝。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描述:当显示到P2.2位时,P2.7也会显示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Count;
uint Set_Count;
uchar code ledcod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共阴数码管编码0-9
uchar data Ledbuff[8]={1};//显示缓冲区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k;
        while(ms--)
        {
                for(k = 0; k < 120; k++);
        }
}
void display() //显示程序display(uchar a,b,c,d,e)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 0;
        switch(i)//使用多分支选择语句 i=count display 0x代表16进制
        {
                case(0):Ledbuff[0]=Set_Count/1000;break;
                case(1):Ledbuff[1]=Set_Count/100%10;break;
                case(2):Ledbuff[2]=Set_Count/10%10;break;
                case(3):Ledbuff[3]=Set_Count%10;break;
                case(4):Ledbuff[4]=Count/1000;break;
                case(5):Ledbuff[5]=Count/100%10;break;
                case(6):Ledbuff[6]=Count/10%10;break;
                case(7):Ledbuff[7]=Count%10;break;
        }
        P0=0x00;
        P2=~(0x01<<i);
        P0=ledcode[Ledbuff[i]];
        delayms(1); //显示2MS
        i=++i%8;
}
void main()
{
        Set_Count=5678;
        Count=1234;
        while(1)
        {
                display();
        }
}

楼主:
谢谢。犯了个幼儿科的错误 P2.2=0xfb=1111 1011 0x7b应该是0xf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