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简易单片机秒表为什么没反应?

楼主: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3_3=P3^3;
sbit p2_7=P2^7;
char led_mod[]={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
char led_com[]={0x01,0x02,0x04,0x08,0x10,0x20};
sbit BEER=P1^1;
int TENms,s,m;
char data_time[6];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display()
{ uint k;
        data_time[0]=m;
        data_time[1]=10;
        data_time[2]=s/10;
        data_time[3]=s%10;
        data_time[4]=TENms/10;
        data_time[5]=TENms%10;
        for(k=0;k<5;k++)
        {
                        P3=led_com[k];
                        P2=led_mod[data_time[k]];
        }
        if(k==3)
        {
                p3_3=1;
                p2_7=1;
        }
        delayms(200);
}
isr_10msT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0)/256;
                TL0=(65536-500000)%256;
                TENms++;
                BEER=0;
                if(TENms==100)
                {
                        TENms=0;
                        s++;
                        BEER=1;
                }
                if(s==60)
                {
                        s=0;
                        m++;
                }
                if(m==9,s==59,TENms==99)
                {
                                        m=9;
                                        BEER=0;
                                        TR0=0;
                }
}
void main(void)
{
                TENms=0;
                s=0;
                m=0;
                BEER=0;
                TMOD=0x01;
          TH0=(65536-500000)/256;
                TL0=(65536-500000)%256;
          ET0=1;
                EA=1;
                while(1)
                {
                                        display();
                                        switch(P0&0x1f)
                                        {
                                                case 0xdf:TR0=1;break;
                                                case 0x7f:TR0=0;TENms=0;s=0;m=0;TR0=0;break;
                                                case 0xbf:TR0=0;TR0=0;break;
                                        }
                }
}
compiling main.c...
linking...
Program Size: data=38.0 xdata=0 code=619
creating hex file from ".\Objects\5"...
".\Objects\5" - 0 Error(s), 0 Warning(s).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0

屏幕截图 2023-07-30

网友A(2023-07-30):
其他且不论先点一个数码管正常后再点第二直到所有正常后再调试其他功能

网友B:
这个坛里保姆不多,请先注释好程序,谢谢

网友C:
1。没消影
2。没延时
3。多余的延时
4。不能大于2^16(65536)

网友D: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P1^5;
//sbit p2_7=P2^7;
sbit BEER=P1^1;

uchar led_mod[]={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

uchar led_com[]={0x01,0x02,0x04,0x08,0x10,0x20};

uint TENms;
uchar s,m,count,value;
uchar data_time[6];
bit begin,sign;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display()
{
        static uchar k;

        data_time[0]=led_mod[m];
        data_time[1]=led_mod[10];
        data_time[2]=led_mod[s/10];
        data_time[3]=led_mod[s%10]&0x7f;
        data_time[4]=led_mod[TENms/10];
        data_time[5]=led_mod[TENms%10];

        P2=0xff;
        P3=led_com[k];
        P2=data_time[k];

        k=++k%6;
}
void isr_10msT0()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if(begin)
        {
                if(++TENms==100)
                {
                        TENms=0;
                        if(++s==60)
                        {
                                s=0;
                                m++;
                        }
                }
        }
        if(m==9 && s==59 && TENms==99)
        {
                BEER=1;
                begin=0;
        }
}

void key_scan(void)
{
        if(!key)
        {
                if(++count>=10 && sign==0)
                {
                        sign=1;
                        value=++value%3;
                        switch(value)
                        {
                                case 0:TENms=0;s=0;m=0;BEER=0; break;
                                case 1:begin=1; break;
                                case 2:begin=0; break;
                        }
                }
        }
        else
        {
                count=0;
                sign=0;
        }
}

void main(void)
{
        TENms=0;
        s=0;
        m=0;
        BEER=0;
        TMOD=0x01;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TR0=1;
        ET0=1;
        EA=1;
        while(1)
        {
                display();
                key_scan();
                delayms(1);
        }
}

网友E: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3_3=P3^3;
sbit p2_7=P2^7;
char led_mod[]={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
char led_com[]={0x01,0x02,0x04,0x08,0x10,0x20};
sbit BEER=P1^1;
int TENms,s,m;
char data_time[6];
void display()
{
        uint k;
        data_time[0]=m;
        data_time[1]=10;
        data_time[2]=s/10;
        data_time[3]=s%10;
        data_time[4]=TENms/10;
        data_time[5]=TENms%10;
        for(k=0;k<6;k++)
        {
                        P2=0xff;
                        P3=led_com[k];
                        P2=led_mod[data_time[k]];

                if(k==3)
                {
                        p2_7=0;
                }

        }

}
isr_10msT0()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TENms++;
                BEER=0;
                if(TENms==100)
                {
                        TENms=0;
                        s++;
                        BEER=1;
                }
                if(s==60)
                {
                        s=0;
                        m++;
                }
                if(m==9&&s==59&&TENms==99)
                {
                        m=9;
                        BEER=0;
                        TENms=0;
                        TR0=0;
                }
}
void main(void)
{
                TENms=0;
                s=0;
                m=0;
                BEER=0;
                TMOD=0x01;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ET0=1;
                EA=1;
                while(1)
                {
                                        display();
                                        switch(P1&0xe0)
                                        {
                                                case 0xc0:TR0=1;break;
                                                case 0xa0:TR0=0;TR0=0;break;
                                                case 0x60:TR0=0;TENms=0;s=0;m=0;TR0=0;break;
                                        }
                }
}
全部功能正常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