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WM控制REG led的颜色和亮度

楼主(2023-07-30):
最大亮度用PWM控制三基色LED的颜色,是可以做到的。但是颜色不改变的同时,如何改变LED的亮度,用共阳led灯,三个引脚同时控制LED显示不同颜色和亮度,比如这样:同一种颜色下按键可切换不同的亮度,同一种亮度下按键可有不同的颜色!

楼主:
因为是三个引脚控制LED显示不同的颜色,但同时又显示不同的亮度,会不会造成这样的影响,在改变亮度的同时,颜色也改变了

楼主:
单片机三个引脚输出pwm通过控制MOS管的开关,LED显示不同的颜色,同时也是相同的引脚控制不同的亮度,改变亮度的同时会造成颜色的改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颜色不改变的同时,改变LED的亮度工作量很大,先要把颜色不改变的同时不同亮度的REG led PWM值测出来,然后编程实现。

网友B:
改变亮度颜色不变,实际上是RGB配比不变,比如RGB是80,40,20变为40,20,10就是亮度变低,颜色不变。

网友C:
理论上改变RBG占空比就改变亮度,改变RBG占比就改变颜色(白光:30%R、19%B、51%G)。同比例改变RBG占空比就改变亮度,颜色不变。改变RBG占比,和不变就改变颜色亮度不变。但想得到较好的实际效果不是那么容易。

网友D:
没做过,可不可以三个颜色值统一乘一个系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没做过,可不可以三个颜色值统一乘一个系数?

不同颜色的灯珠,同样占空比亮度却不一样的,所以要有修正系数,这个修正系数比较难弄,得测各个暂空比下实际亮度,做一个表来修正吧

网友F:
理论上应该可以,但是实际控制应该比较难,如果只调亮度,那么三个灯就需要同比例的增加或者减少。

网友G:
实际某个占空比得到某个亮度的颜色,如果同时乘以一个相同系数来改变亮度,颜色会变化应该。

网友H:
保持RGB的电流比率不变的前提下,再调节电流的大小。
这里假设:RGB的γ校正是一致的。

网友I:
直接设置占空比

网友J:
改变PWM占空比就可以变换出不同的灯色,但如果你是要输出你想要的灯色,那就得大量的调试
在一样占空比的情况下
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RGB灯,它的灯色是不 一样的,没有一个标准数据给你的

网友K:
不考虑伽马校正的前提下,保持RGB的比值不变,亮度按比例变即可。

网友L:
亮度可以通过占空比控制

网友M:
PWM调节亮度,确实感觉很难,好久都没有弄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N:
三个PWM等比例调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