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程序驱动PCF8574点亮一个发光二极管,二极管不亮

楼主(2023-07-30):
哪位大神帮我看一下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cl=P0^0;
sbit sda=P0^1;

void delay(uint z)
{
  uint a,b;
  for(a=z;a>0;a--)
  for(b=200;b>0;b--);
}
void start()
{
  sda=1;
  delay(6);
  scl=1;
  delay(6);
  sda=0;
  delay(6);
}

void stop()
{
  sda=0;
  delay(6);
  scl=1;
  delay(6);
  sda=1;
  delay(6);
}

void ack()
{
  uchar i;
  scl=1;
  delay(6);
  while((sda==1)&(i<250))i++;
  delay(6);
  scl=0;
  delay(6);
}

void write_i2c_byte(uchar date)
{
  uchar temp,u;
  temp=date;
  for(u=0;u<8;u++)
  {
        temp=temp<<1;
        scl=0;
    delay(6);
        sda=CY;
        delay(6);
    scl=1;
        delay(6);
  }
    scl=0;
    delay(6);
    sda=1;
    delay(6);
}

void writer_PCF8574()
{
  start();
  write_i2c_byte(0x4e);
  ack();
  write_i2c_byte(0x00);
  ack();
  stop();
}

void main()
{
  sda=1;
  delay(6);
  scl=1;
  delay(6);
  writer_PCF8574();
  while(1);
}

网友A:
会不会是电路接错了?

网友B:
建议把电路图也放上来看看!!!

网友C:
这延时函数太长了,delay(6)差不多3.5ms
应改为以下
void delay(uchar z)
{
    while(z--);
}

楼主:
是延时的问题,谢谢各位

网友D:
使用I2C一定要注意时间。我以前使用同一个程序,在C52和15W上。C52能正常使用,在15上就不能了,检查发现,由于15W系列单片机响应速度太快,端口的状态还没有变化,就收集完毕了。修改延时时间,等端口变化后在采集,一采一个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