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移植LWIP问题

楼主(2023-07-30):
代码功能是创建客户端,静态ip,在407跑通了,但是直接复制移植到429的板子就运行报错,请问可能是啥原因,lwip初始化成功,tcp客户端也初始化成功,之后就运行调试串口打印出这个
Assertion "arp_table.q == NULL" failed at  line 369 in ..\LWIP\lwip-1.4.1\src\netif\etharp.c[ i]

那几行代码是
/* 1) empty entry available? */
  if (empty < ARP_TABLE_SIZE) {
    i = empty;
    LWIP_DEBUGF(ETHARP_DEBUG | LWIP_DBG_TRACE, ("etharp_find_entry: selecting empty entry %"U16_F"\n", (u16_t)i));
  } else {
    /* 2) found recyclable stable entry? */
    if (old_stable < ARP_TABLE_SIZE) {
      /* recycle oldest stable*/
      i = old_stable;
      LWIP_DEBUGF(ETHARP_DEBUG | LWIP_DBG_TRACE, ("etharp_find_entry: selecting oldest stable entry %"U16_F"\n", (u16_t)i));
      /* no queued packets should exist on stable entries */
      LWIP_ASSERT("arp_table[ i].q == NULL", arp_table[ i].q == NULL);                       //这里就是369行
    /* 3) found recyclable pending entry without queued packets?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错误可能是由于lwIP库中的一个断言失败导致的。断言是在代码中用来检查某个条件是否为真的语句,如果条 ...

应该没有任何数据包在ARP表上,我试过把远端ip设置为0.0.0.0初始化就能过也不会有上述报错了,但是一旦ping一下本地ip就会有上述报错,网络配置一定没问题,因为lan8720初始化过了,tcp客户端创建成功,唯一的差异是407和429的板子晶振速度不一样,但是延时函数给lwip提供的1ms一定是对地,lwip社区好像百度查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频率不对,建议看下是不是晶振的大小这些有区别!

不太可能是晶振问题吧,硬件环境都一样

网友C:
换FreeRTOS-TCPIP吧

网友A:
这个错误可能是由于lwIP库中的一个断言失败导致的。断言是在代码中用来检查某个条件是否为真的语句,如果条件为假,则会触发断言失败并报错。

在您的情况下,报错信息指出断言失败发生在etharp.c文件的369行,具体是在以下代码段:

c
/* no queued packets should exist on stable entries */
LWIP_ASSERT("arp_table.q == NULL", arp_table.q == NULL);
根据代码注释可以看出,此处的断言用于确保稳定的ARP表项不应该有排队的数据包。如果断言失败,意味着ARP表项中存在排队的数据包,这可能会导致后续的错误。

要解决这个问题,您需要检查和确认以下几点:

确保在调用此断言之前,没有任何数据包被添加到了ARP表项中。
检查您的代码逻辑,确保在使用ARP表项之前,已经正确初始化并设置了相关参数。
检查您的网络配置,确保网络环境和硬件配置正确,并且与407和429板子之间的差异没有导致问题。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建议您查阅lwIP库的文档或寻求lwIP社区的支持,以获取更详细的帮助和指导。

网友B:
有可能频率不对,建议看下是不是晶振的大小这些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