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接收PWM显示转速问题

楼主(2023-07-30):
下面有两块板,绿色的数码管是显示转速的,红色的数码管是显示clock信号的,也就是显示频率的,比如当红色的数码管手动调到200Hz时,绿色数码管就要显示800转速,这是个假设,不一定只显示800转,看电机是几对极来计算,现在绿色数码管的板子上引了一根通讯线与红色数码管的PWM线相连,打算用这根线来接收红色数码管通讯线的脉冲,然后将他转换得到转速显示在绿色数码管上,目前我需要知道一个思路,因为我写出来的没有实现出来,请大伙给个思路或函数框架。

网友A:
适用于1000转/分钟以内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DASE 60000

//全局变量声明
//                     数据头 方向位  高位  低位  验证  数据尾
uchar data dis_buf[6]={ 0xaa,  0x00,  0x00, 0x00, 0xff,  0x55 };
uint  D_num;            //定时器中断计数变量
uint  speed=0;          //转速
uint  temp=0;           //T0中断计数临时变量
uint  count=0;                        //主循环计数变量
uchar flag_Z=0;         //外部中断标志
bit   flag_D=0;         //T0中断标志
//---本地函数声明---//
void Timer0Init();      //定时器T0初始化
void UartInit();        //定时器T1初始化波特率
void Delay_ms(uint t);  //延时函数

//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k;
        Timer0Init();                        //初始化定时器0
        UartInit();                                //初始化定时器1波特率发生器
        Delay_ms(100);                        //长延时100ms
        IE0 = 0;                                //INT0中断请求标志清0
        IT0 = 1;                                //设置外部下降沿中断
        EX0 = 1;                                //开INT0中断
        ET0 = 1;                                //开T0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Delay_ms(100);                        //长延时100ms
        flag_Z=0;                                //外部中断标志初始0,消除加电时外部中断的一次触发
        while(1)
        {
                if(flag_D==1)                                        //定时器中断250ms
                {
                        flag_D=0;                                        //定时器中断标志清0
                        count++;                                        //250ms计数++
                        if(flag_Z==3)                                //外部中断标志
                        {
                                flag_Z=2;                                //外部中断标志复位
                                speed=DASE/D_num;                //计算转速 r/min
                                dis_buf[2]=speed>>8;        //转速高8位
                                dis_buf[3]=speed;                //转速低8位
                                count=0;                                //250ms计数清0
                        }
                        else if(count>24)                        //否则 如果持续6秒收不到外部中断信号清一次所有信息
                        {
                                count=0;
                                speed=0;                                //转速清0
                                dis_buf[2]=0x00;                //转速高位缓存清0
                                dis_buf[3]=0x00;                //转速低位缓存清0
                                D_num=0;                                //定时器中断缓存清0
                                temp=0;                                        //定时器中断变量清0
                                flag_Z=0;                        //外部中断标志清0
                        }
                        dis_buf[4]=dis_buf[0]+dis_buf[1]+dis_buf[2]+dis_buf[3]+dis_buf[5];//计算验证码
                        for(k=0;k<6;k++)
                        {
                                SBUF = dis_buf[k];                //串口发送数据串
                                while(!TI);                                //等待串口发送中断请求标志位为1
                                TI=0;                                        //串口发送中断请求标志清0
                        }
                }
        }
}
//T0中断服务函数 周期1ms
void Timer0Interrupt() interrupt 1
{
        static uint i;
        temp++;
        i++;
        if(i>=250)                                //250ms
        {
                i=0;
                flag_D=1;                        //T0中断标志
        }
}
//INT0中断服务函数
void INT0_Isr() interrupt 0
{
        TR0=0;                                        //关定时器0
        D_num=temp;                                //读取定时器1ms中断计数值
        temp=0;                                        //定时器1ms中断计数值清0
        TL0 = 0x66;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始值
        TR0=1;                                        //开定时器0
        if(++flag_Z>=3)                        //判断外部(霍尔)中断,用于起步消除错误计数
                flag_Z=3;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ms(uint t)                //@11.0592MHz
{
        uint i,j;
        for(i=t;i>0;i--)
                for(j=110;j>0;j--);
}
//初始化定时器T0
void Timer0Init()                        //1毫秒@11.0592MHz
{
        TMOD|= 0x01;                        //设置定时器16位自动重载模式
        TL0 = 0x66;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初始化串口T1
void UartInit()                                //9600bps@11.0592MHz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TMOD|= 0x2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fd;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1 = 0xfd;                                //设置定时初始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中断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

网友B:
你需要把控制电机的PWM信号变成频率信号调节电机的速度 频率是不变的,所以你目前应该不行,要么用程序,采集占空比输出频率也可以!要么就直接用单片机驱动两个数码管显示,然后单片机输出PWM控制最简单。

网友C:
这是硬件问题。需要一个PWM电压与转速的对应关系。这个关系与硬件相关,你能找出这个关系吗。
认真读相关硬件的手册吧。尤其是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