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暂停运行程序,等待唤醒命令

楼主(2023-07-30):
单片机可不可以运行到某处暂停(休眠),然后等触发按键后才继续运行下面程序呢?不是跳转运行其他程序,是暂停,就是什么也不做,先停一下,然后按键松开后才继续

网友A:
可以,低功耗模式

网友B:
运行到某处进入循环暂停,当某键按下跳出循环继续向下执行。

网友C:
可以设置下降沿中断,单片机休眠,按键按下,0V唤醒单片机。从休眠下一条指令开始执行!

网友D:
空闲模式  外部中断唤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设置下降沿中断,单片机休眠,按键按下,0V唤醒单片机。从休眠下一条指令开始执行!

有没相应的程序看看是怎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闲模式  外部中断唤醒

有没相应程序学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行到某处进入循环暂停,当某键按下跳出循环继续向下执行。

就是在里面空转咯?这个可以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没相应程序学下呢

芯片手册自己看看贝 空闲模式和掉电模式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在里面空转咯?这个可以试试。

不可以,空转太费电了,进入休眠状态连时钟都停了才能真正做到省电。

网友F:
设置一个条件,当满足条件,MCU进入休眠。当用按键或其它方式触发唤醒,MCU继续工作。给你一个示例参考
//适合STC15/STC8系列,测试平台 TX-1C 开发板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STC8H.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  = P3^2;//S14
sbit GND  = P3^4;//矩阵键盘P3.4模拟接地

uchar Temp;
uchar Key_value; //键值
uint  keyTim;    //按键时长
bit   flag1ms;   //1ms中断标志
bit   on_off;    //开关标志
bit   allow;     //允许关机标志

void Timer0Init(void)//1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自动重载模式
        TL0 = 0xCD;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D4;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允许T0中断
//        EA  = 1;                                //开总中断
}

void key_scan()    //按键扫描函数
{
        if(flag1ms)  //1ms时间标志
        {
                flag1ms = 0;//1ms时间标志清0
                if(!key && !on_off)
                {
                        if(++keyTim>1000)keyTim=1001;//防止溢出

                        if(keyTim==20) //大于20ms小于1s算短按
                        {
                                Key_value=0x01;
                        }
                        if(keyTim==1000) //达到1s算长按
                        {
                                Key_value|=0x10;
                        }
                }
                else
                {
                        keyTim=0;        //按键松手keyTim清0
                        on_off=0;        //开关标志清0
                }
        }
}

void key_service()//按键服务函数
{//短按等松手响应,长按达1s不论是否松手即响应
        if((keyTim==0||keyTim==1000) && Key_value!=0x00)
        {
                if(Key_value==0x01)//短按任务
                {
                        Temp++;
                        P1=~Temp;
                }
                if(Key_value==0x11)//长按关机
                {
                        allow=1;
                }
                Key_value=0x00;//任务完成后键值清0
        }
}

void Shutdown()//掉电模式函数
{
        if(allow)
        {
                P1=0xff;                //关闭LED显示
                //关闭所有在用硬件,减小能耗
                EX0 = 1;                //打开中断
                PCON = 0x02;//MCU进入掉电模式
                _nop_();    //掉电模式被唤醒后,首先执行此语句,然后再进入中断服务程序
                _nop_();    //中断服务程序执行完再接着此句继续执行
                EX0 = 0;                //关闭中断
                while(!key);//等待按键松手,防止按键扫描程序误读
                //打开所有在用硬件,恢复正常运行
                P1=~Temp;                //恢复LED显示
                allow=0;                //清0
        }
}

void main()
{
        P0M0 = 0x00;//初始化IO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6M0 = 0x00;
        P6M1 = 0x00;
        P7M0 = 0x00;
        P7M1 = 0x00;
        GND  = 0;
        IT0 = 1;//设置INT0的中断类型为下降沿唤醒
//        EX0 = 1;//使能INT0中断
        EA  = 1;//开总中断
        Timer0Init();//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while (1)
        {
                key_scan();                //按键扫描函数
                key_service(); //按键服务函数
                Shutdown();                //掉电模式函数
        }
}
//INT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exint0() interrupt 0
{
        on_off=1;//开关标志置1
}
//T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flag1ms = 1;    //1ms标志
}

网友G:
可以的,有很多方式,有些单片机低功耗的时候就停在程序那里,但是这种功耗肯定不是最低的。

网友H:
//方式一:
void fun_Enter_LPM(void){
        ADEN = 0;                                //关闭ADC使能
        VREFEN = 0;                                //关闭内部参考电压

        Y_LED = 1;                                //LED灯灭

    KIF = 0;                                //清按键中断标志
        KIE = 1;                                //使能按键中断唤醒
        KMSK0 = 1;                                //打开中断唤醒 (按键)

        LPM = 0;                                //进入IDLE0模式
    RCEN = 0;                                //关狗
    CLRWDT();                                //清除看门狗定时器
    IDLE();                                        //
    CLRWDT();                                //清除看门狗定时器
    RCEN = 1;                                //开狗

        Y_LED = 0;                                //LED灯亮
}

//方式二:
void fun_Wait_Run(void){
        while(1){
                CLRWDT();                        //清除看门狗定时器
                if(X_key == 0){                //按键按下
                        DelayXms(10);        //阻塞式延时消抖,10ms
                        if(X_key == 0)        //按键真的按下,不是误动作
                                break;                //跳出等待的循环,运行函数调用处之后的程序
                }
        }
}

方式一实现,休眠配合外部中断,需要在进入休眠前使能外部中断
方式二实现,直接调用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H:
方式一实现,休眠配合外部中断,需要在进入休眠前使能外部中断
方式二实现,直接调用函数

看不懂,还是方法二适合我,慢慢学。请问下,方式二中,如果我是按键释放时跳出循环,语句 if(X_key == 0) 改为if(X_KEY==1)就可以吗?

网友I:
是的,单片机可以做到这一点。你可以使用中断来实现这个功能。

在你想要暂停的地方,你可以让单片机进入休眠模式或者无限循环等待,然后设置一个按键触发的中断。当按键被按下时,中断会被触发,然后单片机就会从休眠状态唤醒或者跳出无限循环,继续执行下面的程序。

以下是一个简单的示例代码(基于STM32):

c
#include "stm32f1xx_hal.h"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 确认中断标志 */
  if(__HAL_GPIO_EXTI_GET_IT(GPIO_PIN_0) != RESET)
  {
    __HAL_GPIO_EXTI_CLEAR_IT(GPIO_PIN_0);

    /* 在这里添加按键按下后需要执行的代码 */
  }
}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和配置代码... */

  while(1)
  {
    /* 在这里添加主循环代码... */

    /* 想要暂停的地方 */
    __WFI(); // 进入休眠模式,等待中断唤醒

    /* 按键被按下,中断被触发,单片机唤醒,继续执行下面的代码... */
  }
}
在这个示例中,__WFI()函数使单片机进入休眠模式,等待任何中断来唤醒它。当按键被按下时,EXTI0中断被触发,然后单片机就会被唤醒,继续执行__WFI()之后的代码。

请注意,这只是一个基本的示例,实际的代码可能需要根据你的具体需求进行修改。例如,你可能需要配置GPIO为输入模式,并启用相应的中断;你也可能需要在中断处理程序中添加一些去抖动的代码等。

网友J:
可以,有的单片机有sleep命令。

网友K:
进入掉电模式晶振停止震荡,可由外部中断或复位唤醒。

楼主:
引用 网友H:
方式一实现,休眠配合外部中断,需要在进入休眠前使能外部中断
方式二实现,直接调用函数

能否帮我修改一下,特别是那个看门狗程序,不会弄。
#include"intrins.h"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fr P5 =0xC8;//P5地址
sbit key  = P5^4;
sbit led  = P5^5;

/***********************200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200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data i, j, k;

        _nop_();
        _nop_();
        i = 10;
        j = 31;
        k = 147;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10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10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data i, j;

        i = 20;
        j = 113;
        do
        {
                while (--j);
        } while (--i);
}

/***********************等待刹车松开函数*****************************/
void fun_Wait_Run(void)
{
        while(1)
        {
                CLRWDT();                     //清除看门狗定时器
                if(key == 1)                  //按键松开
                {
                        Delay10ms();         //阻塞式延时消抖,10ms
                     if(key == 1)          //按键真的松开,不是误动作
                     {
                          break;          //跳出等待的循环,运行函数调用处之后的程序
                     }
                 }
        }
}

/******************主程序**********************/
void main()
{
        while(1)
         {
                 if(key == 0)                     //刹车
                 {
                    Delay10ms();                   //延时消抖,10ms
                    if(key == 0)
                     {                             //真刹车。
                        led = 0;                     //输出低电平。
                        Delay200ms();                //输出延时。
                      }
                   fun_Wait_Run;                  //等待松开手刹
                  }
                 if(key == 1)                      //松开手刹
                 {
                    Delay10ms();                 //延时消抖,10ms
                    if(key == 0)                 //真松开手刹。
                     {
                        led = 0;                 //输出低电平。
                        Delay200ms();             //输出延时。
                        led = 0;                  //再次输出低电平。
                        Delay200ms();
                      }
                  }
         }
}

楼主:
自己顶上去,求助高手给弄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