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换层问题

楼主(2023-07-31):
想把顶层丝印全部换到底层丝印层,在丝印层,选中-当前层所有,选不到丝印,只能选中底层或者顶层的走线。

网友A:
首先需要在输入法英文状态下按下shift+S进行单层显示,切换到需要更改的丝印层,利用查找替换选择当前层所有相同种类,按下F11进入属性管理,改变当前选择丝印的层属性即可(此方法不能改变器件的丝印框,如需更改丝印框,需要其他的办法,比较复杂,不如更改库来的方便)

网友B:
选中需要修改的全体,用批修改命令,将“顶层”改为“底层”。

网友C:
你在放置元件时就提示你放正面还是背面,放正面丝印在正面,你要丝印改在背面元件也得在背面,等于重画,你把背面就当正面不行吗?

网友D:
滤波器得层要先选顶层丝印,选中后再统一改到底层即可。

网友E:
选中整个器件,然后直接在属性对话框里面, 把所有Top Overlay  改成 Bottom Overlay就行了

网友F:
批量(全局)修改就可以做到,方法很简单,就5个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