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24位的ADC芯片提供高精度的外部基准,精度越高越好,有哪些型号推荐?单片机供电...

楼主(2023-07-31):
给24位的ADC芯片提供高精度的外部基准,精度越高越好,有哪些型号推荐?单片机供电3.3V

网友A:
一般24位的ADC是SOC,本身就应该有基准的,芯片价格也不贵

网友B:
都告诉你惠斯通电桥不需要准,你就是不听。

网友C:
你想精度高,去找adi和ti两家的基准源。

网友D:
TL431,如果觉得不够精度可以分级,要多少级由实验决定。

网友E:
低功耗,低成本,2.5v基准 AD680
特性
低静态电流:250uA Max
激光修整至高精度:2.5 V +-5 mV Max (AN, AR级)
温度系数: 20ppm / C Max (AN, AR级)
低噪声:8uVp-p  0.1 Hz至10hz  250nv /√Hz宽带

网友B:
http://www.51hei.com/bbs/dpj-228225-1.html
你这是在荒谬的大路上一去不回头啊!查了下旧帖子,你用的传感器需要5V恒压激励,然后你又换了3.3V的带ADC的单片机,现在你的电路最严重的问题是如何让5V激励电压和3.3V单片机基准电压保持高度精确的比例问题,你却又研究起来毫无意义的基准电压精度问题,这么多人给你提的建设性意见你当成耳旁风,一点儿都不听?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告诉你惠斯通电桥不需要准,你就是不听。

我相信你啊  我加你好友不少于30次 你都不通过  你教人又不教彻底领悟。。。

楼主:
引用 网友D:
TL431,如果觉得不够精度可以分级,要多少级由实验决定。

怎么分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告诉你惠斯通电桥不需要准,你就是不听。

都告诉你惠斯通电桥不需要准,你就是不听。------为啥不需要准啊   你说的是桥式传感器输出的差分信号  ADC芯片采集不需要准 ?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51hei.com/bbs/dpj-228225-1.html
你这是在荒谬的大路上一去不回头啊!查了下旧帖子,你用的传 ...

3.3V可以激励的 问过传感器厂家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告诉你惠斯通电桥不需要准憔褪遣惶�------为啥不需要准啊   你说的是桥式传感器输出的差分信号  A ...

你就不会自己算一算?????

比如惠斯通电桥四个桥臂阻值都是100k,加了一定的压力,其中一个桥臂阻值变成99k,其他桥臂阻值不变,这个原理我以前讲过,最简单的压力传感器只有一个桥臂承受压力,其他桥臂都是进行温度补偿的。在激励电压为3V或5V传感器输出电压是多少?——问题1

ADC输出的数字量=(输入电压/基准电压)*2^24,激励电压=基准电压,那么激励电压3V和5V时,ADC输出的数字量是多少?——问题2

结论太明显了,不管你的基准电压是3V和5V,ADC的输出是不会变化的,也就是说,基准电压跑了66.7%,对精度毫无影响!!!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就不会自己算一算?????

比如惠斯通电桥四个桥臂阻值都是100k,加了一定的压力,其中一个桥臂阻 ...

你说的这些计算知识是哪里学到的我想学习

网友D:
分级稳压很简单比如供电5V首先第一级稳压3.75,第二级从前级再稳压2.5V.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这些计算知识是哪里学到的我想学习

小学六年级文化水平就可以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就不会自己算一算?????

比如惠斯通电桥四个桥臂阻值都是100k,加了一定的压力,其中一个桥臂阻 ...

最简单的压力传感器只有一个桥臂承受压力,其他桥臂都是进行温度补偿的------也就是剩下三个桥臂是可以补偿温漂导致的形变  从而补偿温漂导致的电阻偏差  最终使得这个桥臂受到同等压力后  即使在温度发生变化  也不会影响到电压  所以最终输出的差分电压也是不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简单的压力传感器只有一个桥臂承受压力,其他桥臂都是进行温度补偿的------也就是剩下三个桥臂是可以补 ...

http://www.51hei.com/bbs/dpj-210830-1.html

你有哪里不懂直接问,别乱开新帖子。

网友G:
既然是要求精度越高越好,那我推荐LTZ1000,玩过的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