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与L298N连线

楼主:
各位大佬好,我想请问一下,我L298N连接了STC89C52RC单片机芯片,芯片在普中的A4开发板上通过STC-ISP进行程序写入。之后我来连接L298N,能够成功的跑起来,前进,后退,左转,右转都可以。
但是我想放在小的锁紧座上面,因为开发板毕竟太大了。所有的连线都一样,小底座和L298N都亮灯,但是电机就是不转。我IN1,2,3,4分别连的是P2^1,P2^2,P2^3,P2^4。但是很奇怪的是,我在小锁紧座上面拔掉IN2,IN4的线,电机会立马转起来,但是不能控制,我重新写入IN1=0,IN3=1的代码,电机仍然正转。
同一个52rc芯片,同样的连线,换到了锁紧座上就不能跑。我确定芯片上的半圆是按照顺时针从小到大的顺序放的。
请问一下,这个是我买的底座有问题吗?
左边是我买的底座,右边是我能够正常使用的普中开发板

网友A(2023-08-01):
开发板P2有上拉,紧缩座P2没有上拉。

网友B:
我觉得是个非常低级问题,你查一下它EN。

网友C:
检查连线:确保将L298N与STC89C52RC芯片正确连接到小锁紧座上。检查每个引脚是否正确连接。  电源供应:确认小锁紧座上的电源供应正常工作。检查电压是否达到L298N的要求,并确保有足够的电流供应。  引脚冲突:确保没有其他引脚和功能与L298N引脚产生冲突。某些引脚可能被用于其他功能,导致无法控制电机。  底座质量:如果其他所有方面都正常,那么可能是底座本身存在问题。尝试使用另一个底座或开发板进行测试,以确定问题是否出在底座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开发板P2有上拉,紧缩座P2没有上拉。

谢谢大佬的回复!我还想问一下有什么操作可以使其正常工作吗?是不是我用锁紧座就不行,除非买那种带上拉电阻的底座才能正常运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个非常低级问题,你查一下它EN。

EN是指L298N的ENA和ENB管脚吗?我这两个都拉高了,可以正常用,就是锁紧座上不能用。如果是L298N的问题的话,开发板上应该也用不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EN是指L298N的ENA和ENB管脚吗?我这两个都拉高了,可以正常用,就是锁紧座上不能用。如果是L298N的问题的 ...

我竟然又打错了,没看到你的接线图片,我是指最小系统的EA,好多人把它悬空了,所以单片机就没工作。

网友E:
那个最小系统没有插晶振,插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