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驱动0.96寸OLED屏遇到的问题

楼主:
        使用STM31F103V8T6的单片机最小系统板,IIC通讯,SCL是B8引脚,SDA是B9引脚,驱动0.96寸OLED。通电后发现显示出现问题,如下图:

          几乎所有字符都是残缺的,但是又没有明显规律。
          首先怀疑是OLED屏坏了,可是更换到另一个最小系统板上,OLED是正常的,如下图

               程序是江科大的标准例程,之前使用过多次,应该也无问题。
               那么问题应该就是最小系统板坏了。想请教一下大家,是哪个部分出现问题,才会导致这种现象呢?
               如果是通讯出现问题,似乎也不该是这样,每个像素位置都没错,只是有些像素点消失了。

网友A(2023-08-01):
你引用了别人的函数,但无法证明这个函数对此屏是正确的。

网友B:
能点亮显示,说明硬件连接、软件初始化是正常的,你换了一个系统板完全正常,那就只有两种情况:一是你的送显代码有问题 ,二是你的系统板接触不良或受到干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引用了别人的函数,但无法证明这个函数对此屏是正确的。

程序和屏幕的搭配并没有问题,因为在另一个最小系统板上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只是更换了最小系统板,就这样了。

网友C:
这个显示程序,是江科大的标准例程,网上无数学习者都在用的,本身应该没有问题。它和OLED屏搭配在另一款最小系统板上是一直能正常使用的,更换了最小系统板就出问题了,换回去就又OK了,所以问题肯定是出在新买的最小系统板。我只是想不出来最小系统板的哪里出问题会出现这种怪异症状。

网友D:
那就可能是两个最小系统晶振不一样,延迟不够吧

网友A:
单片机程序对硬件是有针对性的。硬件不同,程序就不一定适用了,怎么办呢?
打开引用的函数,进行修改,或自己编写。这都需要你有足够的单片机基础!

网友E:
可能是最小系统板出问题了,建议仔细检查,或者让商家给你换一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显示程序,是江科大的标准例程,网上无数学习者都在用的,本身应该没有问题。它和OLED屏搭配在另一款最 ...

你更换的最小系统的所挂载的总线频率是不是和之前旧的一样?如果不一样的话就是软件IIC时序有问题,我之前用过江科大的程序,在F1系列的单片机和F4系列是不通用的,检查一下是不是IIC时序有问题,加延时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