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组48V的电池,正确的并联方式

楼主(2023-08-01):
单块电池12V, 4个一组48V。两组并联,图中哪种接线方式正确。

网友A:
接线都正确,并联方式不同,组并联和单体并联.

网友B:
都可以,建议按方式1

网友C:
我宏光迷你就是采用第一种并联方式增加电池组,不同是我付电池只有3度电所以增加一个继电器。读取COB数据开启关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宏光迷你就是采用第一种并联方式增加电池组,不同是我付电池只有3度电所以增加一个继电器。读取COB数据开 ...

五零miniEV可以自己加电池吗?以后试试。

网友E:
能保证电池没有差异,并联就没有问题。但是现实中不但有差别,而且还不小。最好不并联,一用一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五零miniEV可以自己加电池吗?以后试试。

可以啊 我的是26串96V100AH三元里 你并一组26串96V即可,我并了一组26串96V30AH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能保证电池没有差异,并联就没有问题。但是现实中不但有差别,而且还不小。最好不并联,一用一备。

其实只要电压一直 且放电曲线一致就可以了并联了容量大小不需要一致,不过如果增加一个大电流二极管电压和放电曲线也不需要一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啊 我的是26串96V100AH三元里 你并一组26串96V即可,我并了一组26串96V30AH

谢谢,那对充电管理电路有影响吗?我的是120公里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谢谢,那对充电管理电路有影响吗?我的是120公里的

由于我付电池3度实际运行时候最大电流30~40A接到充电出口那个位置,跟着充电线一起去后面主电池包。不过安全期间你一定要增加一个电磁阀连到BOC上跟着系统一起开关。不然这2个电池就来回互充我观察过最小1A左右来回互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