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T7502 ATX电源改可调

楼主:
最近看坛友用ATX电源改可调,心里痒痒,从家里翻出了一个电脑电源,准备开始改造
翻到了一个杂牌电源,就用这个改

打开以后的样子:

先看主控,居然是EST7502 不是TL494,心凉了一大截,只能凑合着了

在网上搜到的都是用16脚的对地可调电阻改的(红圈内),试了一下,输出非常不稳定

阅读PDF,发现10脚SS是软启动引脚,可以从这里改造

10脚的电压会改变占空比的变化,那么输出电压也会改变

改后的电路图如下(红圈内的元件拆掉):画的不好,大家将就着看吧

EST7502的电路比TL494和SG6105(HS8108)还简单,仔细一点就能做对
(1) 拆掉1脚到3.3V的所有零件
(2) 拆掉2脚到5V的所有零件
(3) 拆掉3脚到12V的所有零件,对地电阻也要拆
(4) 4脚(额外的保护输入)和12脚(检测信号输入)要断开所有连接,不然容易保护
(5) 做电压欺骗检测端,我用的是电阻分压

1脚3.3V(2.9~3.8V) 用电阻分压成3V
2脚5V(3~5.8V) 直接从5VSB取电
3脚12V(2.7~4.9V) 不能直接12V,要分压成4V,如果不懂可以看PDF,里面12V取样电压过来后会经过两个电阻分压成4.3V的电压,因为我测量了
4脚(额外的保护输入)和12脚(检测信号输入)要断开所有连接,不然容易保护
调流不知道怎么改造,这个芯片都不知道是怎么检测电流的,请高人指教

改后的样子:

电位器还没到,就先在PCB后面搭了

上电压图
万用表我开的是50V档

5V

25V

17V

到这里电源就改完了,祝各位坛友也能改造成功
最后附上芯片资料:

网友A(2023-08-03):
改造图片太小了,重新发一下

网友B(2024-01-08):
7502C的改造资料少,对于小白提供了参考

网友C:
好资料。正想改一个呢!!

网友B:
手头好几个都是7502C的,小白最近刚了改494的ATX的调压部分,没基础,只能照葫芦画瓢,别改别学一点。希望7502C的也能改。

网友D:
这个芯片跟sr6110x16管脚功能是一样的,非常感谢分享

网友E(2024-03-29):
刚到手一个ATX,想改成24V输出的,这回有教程了,谢谢分享。

网友F(2024-06-07):
本来杂牌就危险,这改的完全没有反馈了。还是买个升降压模块接着用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