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v锂电池给STC8H1k28单片机供电,选多大的电流合适?

楼主(2023-08-01):
新手求助,想用3.7v的锂电池给单片机供电,去某一个宝买电池的时候,发现3.7v的锂电池有好多种电流可选,一时之间不懂选多大的电流合适。
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下,或者提供一个思路,我已经用了LD1117AG的稳压器转换成3.3v给单片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单片机用电多少(电流)?【3.7v的锂电池】的电流选择要大于它。
2、需要运行多长时间。【3.7v的锂电 ...

感谢大佬,我去搜了一下安时数,发现就是我上面说的“3.7v锂电池有好多种电流可选”这个东西,我知道怎么选了

网友A:
1、你单片机用电多少(电流)?【3.7v的锂电池】的电流选择要大于它。
2、需要运行多长时间。【3.7v的锂电池】的容量(安时数),这个参数很重要,你没有提到,要保证你的运行时间,自己算算很简单的。

网友B:
STC8H1k28的工作电流不可选择,根据你的电路总电流、续航时间来计算需要的容量。

网友C:
3.7v的锂电池不用考虑电池的容量以及放电的倍率,随便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