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振荡电路分析,这个震荡公式跟电感电容的关系是什么?

楼主:
有人知道这是lc振荡电路吗?它这个震荡公式跟电感电容的关系是什么

网友A(2023-08-01):
你把C3去掉,不就是个标准的Pierce Oscillator么?

C3似乎是降低反馈给b极的信号强度的,完全可以去掉,如果嫌给b极反馈太多,可以减少C1的容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C3去掉,不就是个标准的Pierce Oscillator么?

C3似乎是降低反馈给b极的信号强度的,完全可以去掉, ...

这个电路中电感的值只能到100uh左右,改变哪些参数能够将这个电感的范围变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中电感的值只能到100uh左右,改变哪些参数能够将这个电感的范围变大?

你就不会自己算一算100uH的振荡频率下面0.1电容的容抗???

网友C:
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

网友A:
楼主是抄错图了,C2和C3的结点接地就合理了,但是楼主自作多情的接到e极上面了,还好楼主不会计算,C4应该远大于C2和C3才会起到让R2既能稳定Q1的直流工作点,又不能让R2降低Q1的交流放大倍数的作用。楼主的C4选用的太小,导致错误的电路居然也能振荡起来。

正确的图纸应该是这样的,注意Cin和Cout是防止电感破坏三极管直流工作点用的,只需要其中一个,另一个可以删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就不会自己算一算100uH的振荡频率下面0.1电容的容抗???

我是爱好这些电路,自学的有点吃力,您能详细讲讲吗,我不太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爱好这些电路,自学的有点吃力,您能详细讲讲吗,我不太懂

你先装个免费的LTSpice软件,我给你发一些典型的LC振荡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