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调压后整流问题

楼主(2023-08-01):
220V经过可控硅调压 后面接全桥整流,可以变成低压直流电吗。或者接工频变压器再整流。

网友A:
可以。

绝对不应该经过可控硅调压后再接工频变压器,因为简易可控硅调压器正负波形不会完全对称,总有一半比另一半大一点点,后果就是铁芯偏励磁,饱和后烧毁。

可控硅调压接工频变压器,其控制电路设计是很严格的,不是你能买到的。

网友B:
【220V经过可控硅调压】就不是单一的正弦波了,可以年看成是多种频率合成的正弦波。
【后面接全桥整流】是【可以变成低压直流电】的。
【或者接工频变压器再整流】:想想,工频变压器,对工频合适,那么其它频率的波呢,就不一定合适了。
当下是【多种】频率合成的正弦波,当然基波还是工频。

你的想法是可以的,但需要进行数学分析(傅氏级数变换……)。
另外,对变压器理论也需有有一定的知识量。

网友C:
如果只是为了得到一个低压直流电源,简单可靠的方法是工频变压器降压整流滤波。

网友D:
接全桥可以,但没有隔离,不能等同普通低压直流
接工频变压器 有烧毁问题  一如2楼说的,二,即使没有二楼问题,也存在电压电流匹配问题,如达到匹配问题,那跟直接使用工频变压器没有区分

网友E: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你需要多⊥高电压,多大电流,达到什么性能,是否需要稳压,然后预计花多少钱,都要考虑。如果市场上有现成的商品,就没有钻研的必要了,买一个会比自己生产一个成本更低,时间更短。

网友F:
我曾经维修过显微镜调光电路,使用的是比较复杂的单向可控硅配合双向二极管控制变压器调初级电压来改变变压器的次级电压的。

网友G:
理论上没有错,可以实现。要看具体应用来决定是否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