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X生成的硬件SPI驱动OLED无法点亮,希望大佬解答

楼主(2023-08-01):
MX生成硬件SPI2程序以后,进行软件SPI例程移植一直没有成。希望大佬能查明原因,非常感谢!

原始软件SPI例程

3 SPI OLED.7z

MX生成的硬件SPI

楼主:
屏幕是1306驱动0.96寸OLED屏幕,7针接口。 片选CS信号拉低开始写入程序或者指令,D/C线拉高或者置低用来区别传输的是命令还是数据,RES为屏幕复位。 剩下的是时钟信号、MOSI线 、GND线、VCC线。

网友A:
别人又没有你的硬件,无法找到问题。

网友B:
仔细研究硬件手册,照手册的约定去做。

网友C:
单片机内的硬件SPI外设,用起来较麻烦,对于驱动OLED,只有输出即可,所以用IO口软件模拟SPI,用起来简单方便。

楼主:
屏幕是1306驱动的0.96OLED屏幕,是7针接口。

楼主:
因为字节限制我没办法传更多的资料,非常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