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tium Designer线路条画法

楼主(2023-08-01):
各位大神,请教一下图片中的线路条是用什么方式画的,三个红圈是同一个线路条。这种线路使用铺铜的方式实现的么

网友A:
你看下每块铜皮之间的间隔各不相同,那就是人工一个一个填充出来的,别偷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每块铜皮之间的间隔各不相同,那就是人工一个一个填充出来的,别偷懒。

还真是,有道理。谢谢!

网友B:
利用铺铜代替走线,一般走大电流的板子会选择使用铺铜

网友C:
你能想到【铺铜】说明有想法,支持你的做法。未必比图中的方式差,可以考虑走线与铺铜混合使用。

网友D:
这就是你要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