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波形STM32F1C8T6单片机怎么能做出来?

楼主:
想利STM32F103C8T6单片机实现如图所示的功能,没头绪,谁能提供个建议;

单脉冲 红色部分可以脉宽调整

网友A(2023-08-01):
定时器单脉冲模式 + update事件DMA修改脉宽

网友B:
一个引脚输出蓝色脉冲,一个引脚输出红色脉冲,然后做用运放做个加法器,就可以实现

网友C:
1端口设为开漏输出(上拉电阻R1)直接输出, 2端口设为推挽输出, 经过电阻R2接输出, 当1为0时, 不论2是什么都是0, 1端口为1时, 2端口为0, 输出为R1与R2的分压, 2端口为1, 输出1

网友D:
板櫈正解!
红、蓝用定时器分别做。
合成的方式很多,不一定用运放,用你熟悉的就好。

网友E:
谢谢楼上各位给得建议;拼凑了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C:
1端口设为开漏输出(上拉电阻R1)直接输出, 2端口设为推挽输出, 经过电阻R2接输出, 当1为0时, 不论2是什么都 ...

觉得这个方法好,对于高频信号,运放的速度是个问题

网友G:
直接PWM功能+脉冲计数 不香吗?

网友H:
很容易实现的,不知道你要多高的频率?

网友E(2023-09-19):
引用 网友H:
很容易实现的,不知道你要多高的频率?

整个脉冲时间是在1-99MS    载波频率30KHZ

网友I:
定时器或者延时都可以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