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1寸oled屏幕显示例子用于stc15w和stc32g等系列自己研究了三天移植成功分享给大家

楼主(2023-08-01):
//stc32g系列单片机iic通信显示0.91寸显示屏模块
#include "comm\STC32G.h"

//stc32g系列单片机iic通信显示0.91寸显示屏模块1.定义部分占用P15 SCL P14 SDA  设置推挽模式

//1.stc32g系列单片机iic通信显示0.91寸显示屏模块主体往下
#define  u8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32u32 unsigned long

#define OLED_CMD  0        //写命令
#define OLED_DATA 1        //写数据

sbit OLED_SCL=P1^5;//SCL
sbit OLED_SDA=P1^4;//SDA
//sbit OLED_RES =P1^2;//RES

//-----------------OLED端口定义----------------

#define OLED_SCL_Clr() OLED_SCL=0
#define OLED_SCL_Set() OLED_SCL=1

#define OLED_SDA_Clr() OLED_SDA=0
#define OLED_SDA_Set() OLED_SDA=1

//#define OLED_RES_Clr() OLED_RES=0
//#define OLED_RES_Set() OLED_RES=1

//OLED控制用函数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void OLED_ColorTurn(u8u8 oled_i);
void OLED_DisplayTurn(u8u8 oled_i);
void OLED_WR_Byte(u8u8 oled_w_dat,u8u8 cmd);
void OLED_Set_Pos(u8u8 x, u8u8 y);
void OLED_Display_On(void);
void OLED_Display_Off(void);
void OLED_Clear(void);
void OLED_ShowChar(u8u8 x,u8u8 y,u8u8 chr,u8u8 sizey);
u32u32 oled_pow(u8u8 oled_m,u8u8 n);
void OLED_ShowNum(u8u8 x,u8u8 y,u32u32 num,u8u8 len,u8u8 sizey);
void OLED_ShowString(u8u8 x,u8u8 y,u8u8 *chr,u8u8 sizey);
void OLED_ShowChinese(u8u8 x,u8u8 y,u8u8 no,u8u8 sizey);
void OLED_DrawBMP(u8u8 x,u8u8 y,u8u8 sizex, u8u8 sizey,u8u8 BMP[]);
void OLED_Init(void);
unsigned char code BMP1[] =
{
        0x00,0x06,0x0A,0xFE,0x0A,0xC6,0x00,0xE0,0x00,0xF0,0x00,0xF8,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C,0xFC,0xFC,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8,0xF8,0xF0,0xB0,0xB0,0xB0,0xB0,
...
};

/************************************6*8的点阵************************************/
unsigned char code asc2_0806[][6]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sp
{0x00, 0x00, 0x00, 0x2f, 0x00, 0x00},// !
{0x00, 0x00, 0x07, 0x00, 0x07, 0x00},// "
{0x00, 0x14, 0x7f, 0x14, 0x7f, 0x14},// #
{0x00, 0x24, 0x2a, 0x7f, 0x2a, 0x12},// $
{0x00, 0x62, 0x64, 0x08, 0x13, 0x23},// %
{0x00, 0x36, 0x49, 0x55, 0x22, 0x50},// &
{0x00, 0x00, 0x05, 0x03, 0x00, 0x00},// '
{0x00, 0x00, 0x1c, 0x22, 0x41, 0x00},// (
{0x00, 0x00, 0x41, 0x22, 0x1c, 0x00},// )
{0x00, 0x14, 0x08, 0x3E, 0x08, 0x14},// *
{0x00, 0x08, 0x08, 0x3E, 0x08, 0x08},// +
{0x00, 0x00, 0x00, 0xA0, 0x60, 0x00},// ,
{0x00, 0x08, 0x08, 0x08, 0x08, 0x08},// -
{0x00, 0x00, 0x60, 0x60, 0x00, 0x00},// .
{0x00, 0x20, 0x10, 0x08, 0x04, 0x02},// /
{0x00, 0x3E, 0x51, 0x49, 0x45, 0x3E},// 0
{0x00, 0x00, 0x42, 0x7F, 0x40, 0x00},// 1
{0x00, 0x42, 0x61, 0x51, 0x49, 0x46},// 2
{0x00, 0x21, 0x41, 0x45, 0x4B, 0x31},// 3
{0x00, 0x18, 0x14, 0x12, 0x7F, 0x10},// 4
{0x00, 0x27, 0x45, 0x45, 0x45, 0x39},// 5
{0x00, 0x3C, 0x4A, 0x49, 0x49, 0x30},// 6
{0x00, 0x01, 0x71, 0x09, 0x05, 0x03},// 7
{0x00, 0x36, 0x49, 0x49, 0x49, 0x36},// 8
{0x00, 0x06, 0x49, 0x49, 0x29, 0x1E},// 9
{0x00, 0x00, 0x36, 0x36, 0x00, 0x00},// :
{0x00, 0x00, 0x56, 0x36, 0x00, 0x00},// ;
{0x00, 0x08, 0x14, 0x22, 0x41, 0x00},// <
{0x00, 0x14, 0x14, 0x14, 0x14, 0x14},// =
{0x00, 0x00, 0x41, 0x22, 0x14, 0x08},// >
{0x00, 0x02, 0x01, 0x51, 0x09, 0x06},// ?
{0x00, 0x32, 0x49, 0x59, 0x51, 0x3E},// @
{0x00, 0x7C, 0x12, 0x11, 0x12, 0x7C},// A
{0x00, 0x7F, 0x49, 0x49, 0x49, 0x36},// B
{0x00, 0x3E, 0x41, 0x41, 0x41, 0x22},// C
{0x00, 0x7F, 0x41, 0x41, 0x22, 0x1C},// D
{0x00, 0x7F, 0x49, 0x49, 0x49, 0x41},// E
{0x00, 0x7F, 0x09, 0x09, 0x09, 0x01},// F
{0x00, 0x3E, 0x41, 0x49, 0x49, 0x7A},// G
{0x00, 0x7F, 0x08, 0x08, 0x08, 0x7F},// H
{0x00, 0x00, 0x41, 0x7F, 0x41, 0x00},// I
{0x00, 0x20, 0x40, 0x41, 0x3F, 0x01},// J
{0x00, 0x7F, 0x08, 0x14, 0x22, 0x41},// K
{0x00, 0x7F, 0x40, 0x40, 0x40, 0x40},// L
{0x00, 0x7F, 0x02, 0x0C, 0x02, 0x7F},// M
{0x00, 0x7F, 0x04, 0x08, 0x10, 0x7F},// N
{0x00, 0x3E, 0x41, 0x41, 0x41, 0x3E},// O
{0x00, 0x7F, 0x09, 0x09, 0x09, 0x06},// P
{0x00, 0x3E, 0x41, 0x51, 0x21, 0x5E},// Q
{0x00, 0x7F, 0x09, 0x19, 0x29, 0x46},// R
{0x00, 0x46, 0x49, 0x49, 0x49, 0x31},// S
{0x00, 0x01, 0x01, 0x7F, 0x01, 0x01},// T
{0x00, 0x3F, 0x40, 0x40, 0x40, 0x3F},// U
{0x00, 0x1F, 0x20, 0x40, 0x20, 0x1F},// V
{0x00, 0x3F, 0x40, 0x38, 0x40, 0x3F},// W
{0x00, 0x63, 0x14, 0x08, 0x14, 0x63},// X
{0x00, 0x07, 0x08, 0x70, 0x08, 0x07},// Y
{0x00, 0x61, 0x51, 0x49, 0x45, 0x43},// Z
{0x00, 0x00, 0x7F, 0x41, 0x41, 0x00},// [
{0x00, 0x55, 0x2A, 0x55, 0x2A, 0x55},// 55
{0x00, 0x00, 0x41, 0x41, 0x7F, 0x00},// ]
{0x00, 0x04, 0x02, 0x01, 0x02, 0x04},// ^
{0x00, 0x40, 0x40, 0x40, 0x40, 0x40},// _
{0x00, 0x00, 0x01, 0x02, 0x04, 0x00},// '
{0x00, 0x20, 0x54, 0x54, 0x54, 0x78},// a
{0x00, 0x7F, 0x48, 0x44, 0x44, 0x38},// b
{0x00, 0x38, 0x44, 0x44, 0x44, 0x20},// c
{0x00, 0x38, 0x44, 0x44, 0x48, 0x7F},// d
{0x00, 0x38, 0x54, 0x54, 0x54, 0x18},// e
{0x00, 0x08, 0x7E, 0x09, 0x01, 0x02},// f
{0x00, 0x18, 0xA4, 0xA4, 0xA4, 0x7C},// g
{0x00, 0x7F, 0x08, 0x04, 0x04, 0x78},// h
{0x00, 0x00, 0x44, 0x7D, 0x40, 0x00},// i
{0x00, 0x40, 0x80, 0x84, 0x7D, 0x00},// j
{0x00, 0x7F, 0x10, 0x28, 0x44, 0x00},// k
{0x00, 0x00, 0x41, 0x7F, 0x40, 0x00},// l
{0x00, 0x7C, 0x04, 0x18, 0x04, 0x78},// m
{0x00, 0x7C, 0x08, 0x04, 0x04, 0x78},// n
{0x00, 0x38, 0x44, 0x44, 0x44, 0x38},// o
{0x00, 0xFC, 0x24, 0x24, 0x24, 0x18},// p
{0x00, 0x18, 0x24, 0x24, 0x18, 0xFC},// q
{0x00, 0x7C, 0x08, 0x04, 0x04, 0x08},// r
{0x00, 0x48, 0x54, 0x54, 0x54, 0x20},// s
{0x00, 0x04, 0x3F, 0x44, 0x40, 0x20},// t
{0x00, 0x3C, 0x40, 0x40, 0x20, 0x7C},// u
{0x00, 0x1C, 0x20, 0x40, 0x20, 0x1C},// v
{0x00, 0x3C, 0x40, 0x30, 0x40, 0x3C},// w
{0x00, 0x44, 0x28, 0x10, 0x28, 0x44},// x
{0x00, 0x1C, 0xA0, 0xA0, 0xA0, 0x7C},// y
{0x00, 0x44, 0x64, 0x54, 0x4C, 0x44},// z
{0x14, 0x14, 0x14, 0x14, 0x14, 0x14},// horiz lines

};

//16*16 ASCII字符集点阵
unsigned char code asc2_1608[][16]={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0x00,0x00,0x00,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3,0x30,0x00,0x00,0x00},/*"!",1*/
{0x00,0x10,0x0C,0x06,0x10,0x0C,0x06,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2*/
{0x40,0xC0,0x78,0x40,0xC0,0x78,0x40,0x00,0x04,0x3F,0x04,0x04,0x3F,0x04,0x04,0x00},/*"#",3*/
...
};
unsigned char code Hzk[][32]={
{0x00,0x00,0xF0,0x10,0x10,0x10,0x10,0xFF,0x10,0x10,0x10,0x10,0xF0,0x00,0x00,0x00,0x00,0x00,0x0F,0x04,0x04,0x04,0x04,0xFF,0x04,0x04,0x04,0x04,0x0F,0x00,0x00,0x00},/*"中",0*/
{0x40,0x40,0x40,0x5F,0x55,0x55,0x55,0x75,0x55,0x55,0x55,0x5F,0x40,0x40,0x40,0x00,0x00,0x40,0x20,0x0F,0x09,0x49,0x89,0x79,0x09,0x09,0x09,0x0F,0x20,0x40,0x00,0x00},/*"景",1*/
{0x00,0xFE,0x02,0x42,0x4A,0xCA,0x4A,0x4A,0xCA,0x4A,0x4A,0x42,0x02,0xFE,0x00,0x00,0x00,0xFF,0x40,0x50,0x4C,0x43,0x40,0x40,0x4F,0x50,0x50,0x5C,0x40,0xFF,0x00,0x00},/*"园",2*/
{0x00,0x00,0xF8,0x88,0x88,0x88,0x88,0xFF,0x88,0x88,0x88,0x88,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1F,0x08,0x08,0x08,0x08,0x7F,0x88,0x88,0x88,0x88,0x9F,0x80,0xF0,0x00},/*"电",3*/
...

};
//OLED的显存
//存放格式如下.
//[0]0 1 2 3 ... 127
//[1]0 1 2 3 ... 127
//[2]0 1 2 3 ... 127
//[3]0 1 2 3 ... 127
//[4]0 1 2 3 ... 127
//[5]0 1 2 3 ... 127
//[6]0 1 2 3 ... 127
//[7]0 1 2 3 ... 127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oled_a;
        while(ms)
        {
                oled_a=1800;
                while(oled_a--);
                ms--;
        }
        return;
}

//反显函数
void OLED_ColorTurn(u8u8 oled_i)
{
        if(oled_i==0)
                {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正常显示
                }
        if(oled_i==1)
                {
                        OLED_WR_Byte(0xA7,OLED_CMD);//反色显示
                }
}

//屏幕旋转180度
void OLED_DisplayTurn(u8u8 oled_i)
{
        if(oled_i==0)
                {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正常显示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
                }
        if(oled_i==1)
                {
                        OLED_WR_Byte(0xC0,OLED_CMD);//反转显示
                        OLED_WR_Byte(0xA0,OLED_CMD);
                }
}

//延时
void IIC_delay(void)
{
        u8u8 t=1;
        while(t--);
}

//起始信号
void I2C_Start(void)
{
        OLED_SDA_Set();
        OLED_SCL_Set();
        IIC_delay();
        OLED_SDA_Clr();
        IIC_delay();
        OLED_SCL_Clr();

}

//结束信号
void I2C_Stop(void)
{
        OLED_SDA_Clr();
        OLED_SCL_Set();
        IIC_delay();
        OLED_SDA_Set();
}

//等待信号响应
void I2C_WaitAck(void) //测数据信号的电平
{
        OLED_SDA_Set();
        IIC_delay();
        OLED_SCL_Set();
        IIC_delay();
        OLED_SCL_Clr();
        IIC_delay();
}

//写入一个字节
void Send_Byte(u8u8 oled_w_dat)
{
        u8u8 oled_i;
        for(oled_i=0;oled_i<8;oled_i++)
        {
                OLED_SCL_Clr();//将时钟信号设置为低电平
                if(oled_w_dat&0x80)//将dat的8位从最高位依次写入
                {
                        OLED_SDA_Set();
    }
                else
                {
                        OLED_SDA_Clr();
    }
                IIC_delay();
                OLED_SCL_Set();
                IIC_delay();
                OLED_SCL_Clr();
                oled_w_dat<<=1;
  }
}

//发送一个字节
//向SSD1306写入一个字节。
//mode:数据/命令标志 0,表示命令;1,表示数据;
void OLED_WR_Byte(u8u8 oled_w_dat,u8u8 mode)
{
        I2C_Start();
        Send_Byte(0x78);
        I2C_WaitAck();
        if(mode){Send_Byte(0x40);}
  else{Send_Byte(0x00);}
        I2C_WaitAck();
        Send_Byte(oled_w_dat);
        I2C_WaitAck();
        I2C_Stop();
}

//坐标设置

void OLED_Set_Pos(u8u8 x, u8u8 y)
{
        OLED_WR_Byte(0xb0+y,OLED_CMD);
        OLED_WR_Byte(((x&0xf0)>>4)|0x10,OLED_CMD);
        OLED_WR_Byte((x&0x0f),OLED_CMD);
}
//开启OLED显示
void OLED_Display_On(void)
{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SET DCDC命令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DCDC ON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DISPLAY ON
}
//关闭OLED显示
void OLED_Display_Off(void)
{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SET DCDC命令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  //DCDC OFF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  //DISPLAY OFF
}
//清屏函数,清完屏,整个屏幕是黑色的!和没点亮一样!!!
void OLED_Clear(void)
{
        u8u8 oled_i,oled_n;
        for(oled_i=0;oled_i<4;oled_i++)
        {
                OLED_WR_Byte (0xb0+oled_i,OLED_CMD);    //设置页地址(0~7)
                OLED_WR_Byte (0x0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低地址
                OLED_WR_Byte (0x1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高地址
                for(oled_n=0;oled_n<128;oled_n++)OLED_WR_Byte(0,OLED_DATA);
        } //更新显示
}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包括部分字符
//x:0~127
//y:0~63
//sizey:选择字体 6x8  8x16
void OLED_ShowChar(u8u8 x,u8u8 y,u8u8 chr,u8u8 sizey)
{
        u8u8 c=0,sizex=sizey/2;
        u16u16 oled_i=0,size1;
        if(sizey==8)size1=6;
        else size1=(sizey/8+((sizey%8)?1:0))*(sizey/2);
        c=chr-' ';//得到偏移后的值
        OLED_Set_Pos(x,y);
        for(oled_i=0;oled_i<size1;oled_i++)
        {
                if(oled_i%sizex==0&&sizey!=8) OLED_Set_Pos(x,y++);
                if(sizey==8) OLED_WR_Byte(asc2_0806[c][oled_i],OLED_DATA);//6X8字号
                else if(sizey==16) OLED_WR_Byte(asc2_1608[c][oled_i],OLED_DATA);//8x16字号
//                else if(sizey==xx) OLED_WR_Byte(asc2_xxxx[c][i],OLED_DATA);//用户添加字号
                else return;
        }
}
//m^n函数
u32u32 oled_pow(u8u8 oled_m,u8u8 oled_n)
{
        u32u32 result=1;
        while(oled_n--)result*=oled_m;
        return result;
}
//显示数字
//x,y :起点坐标
//num:要显示的数字
//len :数字的位数
//sizey:字体大小                          OLED_ShowNum(80,2,55,3,24);
void OLED_ShowNum(u8u8 x,u8u8 y,u32u32 num,u8u8 len,u8u8 sizey)
{
        u8u8 t,temp,oled_m=0;
        u8u8 enshow=0;
        if(sizey==8)oled_m=2;
        for(t=0;t<len;t++)
        {
                temp=(num/oled_pow(10,len-t-1))%10;
                if(enshow==0&&t<(len-1))
                {
                        if(temp==0)
                        {
                                OLED_ShowChar(x+(sizey/2+oled_m)*t,y,' ',sizey);
                                continue;
                        }else enshow=1;
                }
                 OLED_ShowChar(x+(sizey/2+oled_m)*t,y,temp+'0',sizey);
        }
}
//显示一个字符号串
void OLED_ShowString(u8u8 x,u8u8 y,u8u8 *chr,u8u8 sizey)
{
        u8u8 oled_j=0;
        while (chr[oled_j]!='\0')
        {
                OLED_ShowChar(x,y,chr[oled_j++],sizey);
                if(sizey==8)x+=6;
                else x+=sizey/2;
        }
}
//显示汉字
void OLED_ShowChinese(u8u8 x,u8u8 y,u8u8 no,u8u8 sizey)
{
        u16u16 oled_i,size1=(sizey/8+((sizey%8)?1:0))*sizey;
        for(oled_i=0;oled_i<size1;oled_i++)
        {
                if(oled_i%sizey==0) OLED_Set_Pos(x,y++);
                if(sizey==16) OLED_WR_Byte(Hzk[no][oled_i],OLED_DATA);//16x16字号
//                else if(sizey==xx) OLED_WR_Byte(xxx[c][i],OLED_DATA);//用户添加字号
                else return;
        }
}

//显示图片
//x,y显示坐标
//sizex,sizey,图片长宽
//BMP:要显示的图片
void OLED_DrawBMP(u8u8 x,u8u8 y,u8u8 sizex, u8u8 sizey,u8u8 BMP[])
{
  u16u16 oled_j=0;
        u8u8 oled_i,oled_m;
        sizey=sizey/8+((sizey%8)?1:0);
        for(oled_i=0;oled_i<sizey;oled_i++)
        {
                OLED_Set_Pos(x,oled_i+y);
    for(oled_m=0;oled_m<sizex;oled_m++)
                {
                        OLED_WR_Byte(BMP[oled_j++],OLED_DATA);
                }
        }
}

//初始化
void OLED_Init(void)
{
//        OLED_RES_Clr();
  delay_ms(200);
//        OLED_RES_Set();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 /*display off*/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set lower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 /*set higher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set display start line*/
        OLED_WR_Byte(0xB0,OLED_CMD); /*set page address*/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 /*contract control*/
        OLED_WR_Byte(0xff,OLED_CMD); /*128*/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 /*set segment remap*/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 /*normal / reverse*/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 /*multiplex ratio*/
        OLED_WR_Byte(0x1F,OLED_CMD); /*duty = 1/32*/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 /*Com scan direction*/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 /*set display offset*/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 /*set osc division*/
        OLED_WR_Byte(0x8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 /*set pre-charge period*/
        OLED_WR_Byte(0x1f,OLED_CMD);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 /*set COM pins*/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 /*set vcomh*/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set charge pump enable*/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OLED_Clear();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display ON*/
}
//1.stc32g系列单片机iic通信显示0.91寸显示屏模块主体往上

//2.stc32g系列单片机iic通信显示0.91寸显示屏模块 main部分
/*
u8u8 t=' ';

          WTST = 0;  //设置程序指令延时参数,赋值为0可将CPU执行指令的速度设置为最快
    EAXFR = 1; //扩展寄存器(XFR)访问使能
    CKCON = 0; //提高访问XRAM速度
                P1M1 = 0x00;   P1M0 = 0xff;   //设置为准双向口202209改为推挽

        OLED_Init();//初始化OLED
        OLED_ColorTurn(0);//0正常显示,1 反色显示
  OLED_DisplayTurn(0);//0正常显示 1 屏幕翻转显示
*/
//2.stc32g系列单片机iic通信显示0.91寸显示屏模块 main部分

//3.stc32g系列单片机iic通信显示0.91寸显示屏模块 while例子部分
/*
OLED_DrawBMP(0,0,128,32,BMP1);
                delay_ms(500);
                OLED_Clear();
                OLED_ShowChinese(0,0,0,16);//中
                OLED_ShowChinese(18,0,1,16);//景
                OLED_ShowChinese(36,0,2,16);//园
                OLED_ShowChinese(54,0,3,16);//电
                OLED_ShowChinese(72,0,4,16);//子
                OLED_ShowChinese(90,0,5,16);//科
                OLED_ShowChinese(108,0,6,16);//技
                OLED_ShowString(8,2,"ZHONGJINGYUAN",16);
                delay_ms(500);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20,0,"2014/05/01",16);
                OLED_ShowString(0,2,"ASCII:",16);
                OLED_ShowString(63,2,"CODE:",16);
                OLED_ShowChar(48,2,t,16);//显示ASCII字符
                t++;
                if(t>'~')t=' ';
                OLED_ShowNum(103,2,t,3,16);
                delay_ms(500);
                OLED_Clear();
*/
//3.stc32g系列单片机iic通信显示0.91寸显示屏模块 while例子部分

int main(void)
{        u8u8 t=' ';

          WTST = 0;  //设置程序指令延时参数,赋值为0可将CPU执行指令的速度设置为最快
    EAXFR = 1; //扩展寄存器(XFR)访问使能
    CKCON = 0; //提高访问XRAM速度
                P1M1 = 0x00;   P1M0 = 0xff;   //设置为准双向口202209改为推挽

        OLED_Init();//初始化OLED
        OLED_ColorTurn(0);//0正常显示,1 反色显示
  OLED_DisplayTurn(0);//0正常显示 1 屏幕翻转显示

        OLED_Clear();

        while(1)
        {

                //显示数字
//x,y :起点坐标
//num:要显示的数字
//len :数字的位数
//sizey:字体大小
                OLED_ShowNum(8,2,1503,4,16);
OLED_ShowNum(40,2,1773,4,16);
                OLED_ShowNum(72,2,670,3,1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