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送器问题 请大佬指点迷津

楼主(2023-08-02):
各位大佬,我是新手小白,有个疑问跪求大佬解惑。就是学习开发版的时候ADC是传感器信号直接进入转换芯片进行转换的,然而在工业现场应该是有个叫变送器的东西送到转换芯片的吧,请问这个变送器是何方神圣,什么原理,请大佬指点迷津

网友A:
变送器一般是将传感器信号转换成适合长距离传输的模拟信号(4-20MA)或者是数字总线信号

网友B:
A物件欲将自己的量纲(如0-80MPa)传送到B,但是B只认识4-20mA,于是就请来C,C将0-80MPa吨线性的转换成4-20mA,这个C就叫(压力)变送器。
当然A也可以是2-10吨、0-50A,或其它量纲,而B也可以只认识0-5V、0-3.3V或其它量纲。变送器C只是一个翻译、桥梁,将A、B两者之间沟通起来(将量纲A,转成量纲B)。C就叫变送器。
至于C是什么原理,学问就大了,这里说不完。

网友C:
变送器就是模拟量转模拟电信号或数字信号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A物件欲将自己的量纲(如0-80MPa)传送到B,但是B只认识4-20mA,于是就请来C,C将0-80MPa吨线性的转换成4-2 ...

谢谢各位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