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对fputc与fgetc重定义后还是使用不了printf、scanf、getchar、putchar

楼主:
单片机C语言源程序如下:

这个就是重定义后的函数,串口通信调试助手上面也是收到跟发送的数据为0,各位大佬看一下这是啥情况

网友A(2023-12-11):
可能是MicroLIB库没有勾选上,如果是scanf的话,不能使用中断

网友A:
串口发送标志位是USART_FLAG_TXE,可以把USART_FLAG_TC换掉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串口发送标志位是USART_FLAG_TXE,可以把USART_FLAG_TC换掉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串口发送标志位是USART_FLAG_TXE,可以把USART_FLAG_TC换掉试试

或者需要在keil->魔术棒->target中把microlib勾上,如果是scanf的话,不要使用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