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发二极管,除调压电路外,还有哪些应用电路?

楼主(2023-08-02):
除调压电路外,还有哪些应用电路
触发二极管内部是不是多个二极管串联。有导通压降吗

网友A:
除了调压电路外,二极管还有很多其他应用。以下是一些常见的二极管应用:  整流器:二极管可以将交流信号转换为直流信号。在整流电路中,二极管将只允许一个方向上的电流通过。  看门狗定时器:二极管和电容可以组成看门狗定时器电路。当电容放电速度超过特定阈值时,二极管导通,触发重启操作。  保护电路:二极管可以用作过压保护或过流保护电路的一部分。当电压或电流超过设定阈值时,二极管会导通,将过量能量绕过被保护的部件。  温度补偿电路:二极管的温度特性使其可用于温度测量和补偿电路。通过利用二极管的正向电压与温度之间的关系,可以实现温度传感器。  至于触发二极管,它内部只有一个PN结,没有多个二极管串联。当施加到触发二极管上的电压达到特定阈值时,它将导通。对于常见的触发二极管(例如Zener二极管),导通电压称为Zener电压。  二极管的导通压降取决于具体的二极管类型和工作条件。对于正常工作的硅二极管,导通电压一般在0.6V至0.7V之间。而对于Zener二极管,导通电压等于其Zener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调压电路外,二极管还有很多其他应用。以下是一些常见的二极管应用:  整流器:二极管可以将交流信号转 ...

双向触发二极管的应用电路,不是普通的二极管。

网友B:
触发二极管是一个负阻元件,导通电压比较高(30V左右DB3,DB6的导通电压在60V以上)。可控硅调压电路中正是利用其负阻效应。根据其负阻效应可以设计其他应用电路,例如:增加RC电路设计一个振荡器电路等。

网友B:
这个电路可以参考,简单的RCD振荡电路,把R9换成脉冲变压器可以实现升压。

网友C:
双向触发二极管是一种特殊的二极管,它具有两个触发极,可以在两个方向上进行触发,应用包括电压保护、电流限制、开关控制和整流等功能:
双向电压保护电路:双向触发二极管可以用于保护电路中的敏感元件,如传感器、集成电路等,防止它们受到过高的电压或反向电压的损坏。当电路中的电压超过一定阈值时,双向触发二极管就会触发,将过高的电压引导到地,以保护敏感元件。
双向电流限制电路:双向触发二极管可以用于限制电路中的电流,防止电流过大而损坏电路或元件。当电路中的电流超过一定阈值时,双向触发二极管就会触发,将多余的电流引导到地,以限制电流的大小。
双向开关电路:双向触发二极管可以用作开关,控制电路的通断。当触发极接收到触发信号时,双向触发二极管会导通,电路通断状态改变。这种双向开关电路可以应用于各种电子设备中,如电源管理、自动控制等。
双向整流电路:双向触发二极管可以用于整流电路,将交流电信号转换为直流电信号。通过合理选择触发极的触发时机,可以实现正向和反向的整流功能,从而将交流信号转换为单向的直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