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电赛E题有没有大佬讲讲思路,用的是k210

楼主(2023-08-02):
谢谢大家

网友A:
我做的是k题

网友B:
目标检测:使用K210的图像处理功能,通过摄像头获取实时图像,并进行目标检测。可以使用现有的目标检测算法,如YOLO、SSD等,或者自行设计和训练模型。

目标跟踪:在检测到目标后,需要进行目标跟踪,以便将目标在连续帧之间进行关联。可以使用相关滤波器(如卡尔曼滤波器)或者其他跟踪算法来实现目标跟踪。

运动控制:根据目标的位置和速度信息,计算出相应的运动控制指令,以控制机械结构或移动平台实现目标的追踪。这可能涉及到舵机、电机控制、电机驱动等相关技术。

系统集成与优化:将目标检测、目标跟踪和运动控制等部分进行整合,并对系统进行优化,以提高系统的性能和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