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 2023电赛H题-两个信号经加法器后如何再分离出(全程自动)

楼主(2023-08-02):
求思路 谢谢大家

网友A:
如果将两个信号通过加法器进行混合,通常是不可逆的。因此,在全程自动的情况下,无法直接从混合信号中分离出原始的两个信号。

然而,如果在混合之前已经对两个信号进行了特定的处理或编码,那么可能可以通过相应的解码或逆处理来恢复原始信号。

例如,如果在混合之前对每个信号进行了频率调制或幅度调制,那么可以使用相应的解调器或解调算法来还原原始信号。

另一种方法是使用多路复用技术,在混合之前对两个信号进行时分复用或频分复用,并使用相应的解复用器来分离信号。

总之,在全程自动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进行特殊处理或编码,通常是无法从混合信号中完全自动地分离出原始的两个信号的。
为了设计和制作信号分离装置,您需要考虑以下步骤:

设计一个双路输出信号源,能生频率范围在20kHz至100kHz之间的两个周期信号A和B。确保信号A的频率小于信号B,并且它们的峰峰值都为1V。

使用增益为1的加法器将信号A和B相加,生成混合信号C。

设计一个分离电路,可以将混合信号C分离出信号A'和B'。这个分离电路需要能够实现无失真地分离信号,并且保持A'和A、B'和B的波形连续稳定地同频显示在示波器上。

在设计分离电路时,您可以考虑使用滤波器来分离信号。根据信号A和B的频率范围,您可以选择合适的滤波器类型(例如低通滤波器或带通滤波器)来实现信号的分离。此外,还需要确保分离电路具有足够的带宽,以便能够传递信号A和B的所有频率成分。

最后,进行电路布局和制作,确保电路连接正确,并按照设计要求调整增益和滤波器参数,以达到所需的信号分离效果。

请注意,在实际制作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挑战和调试的问题。因此,建议您在制作之前对电路进行仿真和测试,以确保设计的正确性和性能。

网友B:
看了电赛的题目,题目要求的频率范围是5k到100k。。如果图方便,那么可以到ADI官网找满足要求的数字滤波器芯片。信号经过两个滤波器分离。

网友B:
如果会玩FPGA,那我更建议你用FPGA做数字滤波。整体的架构是:高速ADC+FPGA+高速DAC。。

网友C:
如果是两个不同频率的连续波,可以直接混合,再用调谐滤波或傅里叶变换分离。
如果是两个信号同一个频率,可参考一下立体声的调制解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两个不同频率的连续波,可以直接混合,再用调谐滤波或傅里叶变换分离。
如果是两个信号同一个频率 ...

两个信号同频经过加法器后,两个信号的相位和幅值都会丢失,不可能恢复回来,如果你念过高中,用三角函数和差化积公式很容易证明。

网友E:
ADC+FFT+DDS/DAC

网友F:
1、先研究信号的特点与区别。
2、根据两者的区别与特点,进行分离。
无有统一的方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两个信号同频经过加法器后,两个信号的相位和幅值都会丢失,不可能恢复回来,如果你念过高中,用三角函数 ...

请百度立体声调制解调原理。两个信号同频当然不能直接相加,必须处理后再发送。要么频分,要么时分。

网友G:
fft怎么实时给dds

网友H(2023-10-16):
引用 网友B:
如果会玩FPGA,那我更建议你用FPGA做数字滤波。整体的架构是:高速ADC+FPGA+高速DAC。。

老哥fpga数字滤波这块有思路指导一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