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DSP芯片里的两个端口可以同时输出两个不同的PWM吗?

楼主(2023-08-02):
一个DSP芯片里的两个端口可以同时输出两个不同的PWM吗

网友A:
是的,DSP芯片通常具有多个GPIO(通用输入输出)引脚,可以用于输出PWM信号。通过配置这些GPIO引脚为PWM输出模式,并设置不同的参数,您可以在DSP芯片上同时输出两个或更多不同的PWM信号。

每个PWM输出端口通常都有自己的控制寄存器和计数器,用于配置频率、占空比和其他相关参数。您可以根据需要配置每个PWM输出的频率、占空比和相位等。

请注意,具体的实现可能因DSP芯片型号和供应商而异。因此,建议参考DSP芯片的数据手册或技术文档,以了解特定芯片的PWM功能和使用方法。

网友B:
DSP型号太多了,井蛙眼里只有天上的那一种。

网友C:
看DSP芯片规格书里的说明,看能不能支持,需要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DSP芯片通常具有多个GPIO(通用输入输出)引脚,可以用于输出PWM信号。通过配置这些GPIO引脚为PWM输 ...

好的,感谢。

网友D:
能,取决于引脚的配制与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