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在keil中设置RAM的大小?

楼主(2023-08-02):
我用的是STC15w型号的单片机,通常在keil选择“AT89C51”就行,但是“AT89C51”只有128Byte ram,请问大家超出范围了咋办?怎么设置keil,以至于达到2k ram?

网友A:
装STC的包,不要用这个包

网友B:
长数组用idata或xdata

网友C:
如果你没有专用的仿真器,只是凭借烧录后的运行结果来判断程序写的对不对,那么这里是可以瞎填的,不需要正确设置,能不能合理的利用全部RAM,完全是凭借你的软件写的是否正确,这里的设置完全没有意义。

楼主:
RAM只能这样设置吗?能不能像汇编一样在程序中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没有专用的仿真器,只是凭借烧录后的运行结果来判断程序写的对不对,那么这里是可以瞎填的,不需要正 ...

我之前设置了了一个数组查表,结果编译没有错误,烧录进芯片中就出问题了,发现是数组占用了所有ram空间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之前设置了了一个数组查表,结果编译没有错误,烧录进芯片中就出问题了,发现是数组占用了所有ram空间

可以用code把数组放入flash空间,就不占ram空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code把数组放入flash空间,就不占ram空间了

是的,我就是这样做的,但我不知道编译是以“AT89C51”128Byte判断,还是实际烧录的芯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之前设置了了一个数组查表,结果编译没有错误,烧录进芯片中就出问题了,发现是数组占用了所有ram空间

这是你选错了芯片造成的吗?

楼主:
我知道了,我之前试过,在keil中我选择AT89C51,然后我设置了一个查表数组是这样的u8 xdata Arry[256]{},编译的时候没有报错,但是烧录进芯片后就出了问题。所以结论是,keil中,它只管编译有没有报错,不管实际中芯片RAM的大小

网友E:
不需要设置。程序默认都有最大ram但是你用就不能超芯片范围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了,我之前试过,在keil中我选馎T89C51,然后我设置了一个查表数组是这样的u8 xdata Arry[256]{},编 ...

这跟你设置成什么芯片有一毛钱的关系吗?

网友F:
楼主可能还没搞懂ram和程序rom之间的关系,还是多学习吧

网友F:
对不起楼主,是我孤陋寡闻,刚刚查资料才知道stc15w的片内ram居然多达2k,可以用movx

指令来读写这2k片内ram

网友G:
可以用STC12C5A60S2来替代AT89C51, 40PIN管脚一对一兼容, 指令兼容, 片内带1K XRAM. 不需要Keil设置xram, 注意软件设置XRAM开关, 就能用xra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