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STM32F103C8T6的最小开发板在烧录程序后还需要按一下复位键才能执行代码

楼主(2023-08-02):
为什么我的STM32F103C8T6的最小开发板在烧录程序后还需要按一下复位键才能执行代码

网友A:
在keil可以设置

网友B: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C:
在Kiel可以设置,魔术棒->Debug->flash download ->Reset and Run

网友D(2023-10-07):
引用 网友C:
在Kiel可以设置,魔术棒->Debug->flash download ->Reset and Run

网友E:
软件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