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定时器2的使用问题 头文件STC15.H不能编译定时器2的寄存器

楼主:
遇到一个很尴尬的事情;
用STC15W204S的定时器2,头文件用STC15.H不能编译定时器2的寄存器,如果用REG52.H又没有P5的IO口。
这个单片机有定时器0和定时器2,程序里两个都用上了,P5的IO也用上了,为什么STC官方的头文件没有定时器2的定义?各位大神,这种怎么解决?

网友A(2023-08-03):
我就是用的这个stc15.h的头文件,但是里面没有定时器2的定义

网友B:
#include <STC15F2K60S2.H>

网友C:
把缺的寄存器,按照头文件定义的寄存器的方式,把寄存器的地址补上去

网友D:
如果能明白【.h】文件的意义,则用不用它都无所畏。
当KELL提示不认识的字符串时,自己可以给它定义一下。
你的【.h】文件失灵,多为文件引用的不准确。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用的这个stc15.h的头文件,但是里面没有定时器2的定义

不是头文件中没有定时器2的相关寄存器定义,而是楼主用错相关寄存器名称,当然找不到。这个不能想当然自定义,除非高手能做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不是头文件中没有定时器2的相关寄存器定义,而是楼主用错相关寄存器名称,当然找不到。这个不能想当然自 ...

感谢!正如大师所言。只需要控制两个寄存器就可以用了。附上程序,方便后人。
#include<stc15.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numt1;
uchar flag;
void init()                                                           /*************设置计时器2重载初值*****************/
{
   T2L =(65536-50000)/256;
   T2H =(65536-50000)/256;
   AUXR|= 0X10;           //计时器2启动运行
   IE2|=0X04;             //启用定时器2中断
   EA=1;                 //打开全局中断开关
}
void main()
{
   init();
   numt1=0;
   flag=0;
while(1);
}
void T2_time()interrupt 12
{
   numt1++;
   if(numt1>100)
   {
   flag=1;
   AUXR&=0X00;            //计时器2停止运行
   numt1=0;
   }
}

网友F:
STC官方的头文件一定会有定义,否则那么多官方的例子怎么编译?
寄存器名字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