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中需要双向IO口的编程

楼主(2023-08-02):
以前看论坛里面问STM32单片机驱动TM1637的使用,因为1637的数据口是双向口,而STM32的IO口必须先声明是输入还是输出。有人提出在输出时声明为输出,到输入时再声明为输入,感觉这样太麻烦。
今天试了一下,可以将同一个IO口定义为2个口(一个输入和一个输出),然后将该IO口声明为通用输出模式(01),在编程时,输出用输出口,输入用输入口,不需要来回改变IO输入输出模式,程序测试通过,1637点亮LED和读按键都没有问题。

相关代码如下,我是用PA0口做IO口,PC3口做CLK口,寄存器编程

前面位带声明省略
#define                SDO                PAout(0)        // 输出口
#define                SDI                PAin(0)      // 输入口

#define                SDCK        PCout(3)

void        tm_write(unsigned char x2)
{
        unsigned char        i2;
        for(i2=0; i2<8; i2++)
        {
                SDCK = 0;
                if((1&x2) == 0)
                { SDO = 0; }    // 这理用输出口
                else
                { SDO = 1; }
                DL1uS(1);
                SDCK = 1;
                x2 = x2 >> 1;
        }
        SDCK = 0;
        DL1uS(1);
        while(SDI == 1);    // 这里用输入口
        DL1uS(1);
        SDCK = 1;
}

网友A:
请问PA0如何初始化的?以前在G030上试过不好用,我再试试。

楼主:
我用的是寄存器编程,在头文件里面定义位带,芯片是STM32F405
#define BITBAND(addr,bitnum)    *(volatile unsigned long *)((addr&0xf0000000)+0x02000000+((addr&0x000fffff)<<5)+(bitnum<<2))
#define BIT_ADDR(addr,bitnum)   BITBAND(addr,bitnum)
#define PAout(n)    BIT_ADDR(0x40020014,n)
#define PBout(n)    BIT_ADDR(0x40020414,n)

#define                SDO                PAout(0)                // TM1637
#define                SDCK        PCout(3)
#define                SDI                PAin(0)

#define PCout(n)    BIT_ADDR(0x40020814,n)
#define PAin(n)    BIT_ADDR(0x40020010,n)
#define PBin(n)    BIT_ADDR(0x40020410,n)
#define PCin(n)    BIT_ADDR(0x40020810,n)

楼主:
GPIO的初始化如下:
RCC_APB1ENR = RCC_AHB1ENR | 0x00040800;                // 4=UART3 clock, 8=WDG clock
RCC_APB2ENR = 0x00010030;                                        // 1=SPI1 clock, 3=USART1&6 clock
RCC_AHB1ENR = 0x0000000f;                                        // open GPIO port clock
GPIOA_MODER |= 0x0169AA45;          // 15 14 13 10 9 7 6 5 4复用; 2 in;0 1 3 8 11 12 out
GPIOB_MODER |= 0x55A55405;          // 3 4 10 11复用; 2 in; 0 1 5 6 7 8 9 12 13 14 15 out
GPIOC_MODER =  0xA555A140;          // 6 7 14 15复用; 0 1 2 5 in; 3 4 8 9 10 11 12 13 out

楼主:
//GPIO的初始化如下:
RCC_APB1ENR = RCC_AHB1ENR | 0x00040800;                // 4=UART3 clock, 8=WDG clock
RCC_APB2ENR = 0x00010030;                                        // 1=SPI1 clock, 3=USART1&6 clock
RCC_AHB1ENR = 0x0000000f;                                        // open GPIO port clock
GPIOA_MODER |= 0x0169AA45;          // 15 14 13 10 9 7 6 5 4复用; 2 in;0 1 3 8 11 12 out
GPIOB_MODER |= 0x55A55405;          // 3 4 10 11复用; 2 in; 0 1 5 6 7 8 9 12 13 14 15 out
GPIOC_MODER =  0xA555A140;          // 6 7 14 15复用; 0 1 2 5 in; 3 4 8 9 10 11 12 13 out
#define BITBAND(addr,bitnum)    *(volatile unsigned long *)((addr&0xf0000000)+0x02000000+((addr&0x000fffff)<<5)+(bitnum<<2))
#define BIT_ADDR(addr,bitnum)   BITBAND(addr,bitnum)
#define PAout(n)    BIT_ADDR(0x40020014,n)
#define PBout(n)    BIT_ADDR(0x40020414,n)
#define PCout(n)    BIT_ADDR(0x40020814,n)
#define PAin(n)    BIT_ADDR(0x40020010,n)
#define PBin(n)    BIT_ADDR(0x40020410,n)
#define PCin(n)    BIT_ADDR(0x40020810,n)

#define                SDO         PAout(0)                // TM1637
#define                SDCK        PCout(3)
#define                SDI           PAin(0)

重新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