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电赛J题 求思路

楼主(2023-08-03):
谢谢大家

网友A:
为了设计一个线路故障自动检测系统,实现对图1中所示线路网络的故障检测和显示,可以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1.硬件设计:

按照图1所示线路等效网络,自制独立的被测线路网络,并确保端口接线柱清晰易辨识,所有主要元件有明确的标识,允许通过两个端口对外连接。
使用开关、跳线帽或继电器等方法模拟元件的断路和短路故障状态。

2.信号激励和测量:

设计信号激励电路,用于产生不同频率的测试信号,并将信号输入被测线路网络的两个端口(A+、A-和B+、B-)。
在输出端设置信号测量电路,用来测量输出端的信号幅度。可以使用ADC(模数转换器)来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进行处理。

3.MCU选择和程序设计:

选择适合的微控制器(MCU),例如推荐的STC8H8K64U或STC32G12K128,这些MCU都具备较好的性能和丰富的外设接口,包括12位ADC和SPI等。
编写MCU的程序,实现以下功能:
控制信号激励电路,产生不同频率的测试信号,并输入被测线路。
读取输出端信号的幅度,并根据不同频率的响应特性判断是否存在故障。
判断二极管是否断路,可以通过检测直流电流是否通过二极管来实现。
根据信号测量结果判断是电感还是电容元件出现故障,进而判断故障类型(断路或短路)。

4.显示和用户界面设计:

设计一个用户界面,可以使用LCD显示屏或LED指示灯来显示系统状态和故障信息。
当按下启动键后,MCU开始进行故障检测,并将检测结果显示在用户界面上。

5.组装和测试:

将硬件组装好,并烧录MCU的程序。
进行系统测试,验证故障检测功能是否正常,并确保显示结果准确清晰。

6.调试和优化:

在测试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需要进行调试和优化,确保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请注意,以上是一个概述,实际的设计过程可能会更加复杂,需要进行电路设计、信号处理、嵌入式系统编程等详细设计。建议在设计之前先学习一些相关的电子电路和嵌入式系统知识,如果有需要,可以寻求专业工程师的帮助。同时,也可以参考相关的数据手册和应用笔记,以及开源硬件和软件项目,来帮助您更好地完成线路故障自动检测系统的设计。

LCR 电桥开源资料 !
===STC12C5A60S2实现,许老师,2011
STC杰出爱好者许老师,2011年公布的 LCR 电桥开源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