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电赛k题 求指导思路

楼主(2023-08-03):
5个外观、款式与大小都相同的杯子排成一排,
分别敲击放置在 1、3、5 号位置上的 3 个空水杯进行识别学习训练,
然后逐个敲击杯子将杯号显示在识别控制器上,用时≤90s。
注:只能用一个传感器,敲击力度要相近

网友A:
测量频率

网友B:
有一个方法你可以尝试.固定传感器,然后分别采样敲击音频进行fft得到频谱,再根据频率,响度,回播推算距传感器距离

网友C:
敲击不是你自己敲不用担心

网友C:
器件中有显示屏吗

网友D:
学习训练时,ADC后FFT,找最高的几条谱线计算比例。
识别时,ADC后FFT,计算最高的几条谱线的比例,跟之前学习的判断即可。

网友E:
这个是先标定标准物体位置,再测量其它物体位置问题。
用音量大小定位误差不可控。测量频率法更不可用,因为其它物体频率无法预先获得。
可以用空气与桌面声波传递速度差来确定每个物体的距离。方法是:将声音传感器放在5个杯子连线上的一端,使用外中断和计时器测量两个脉冲间隔时间,由于5个杯子的间隔时间不同,比较大小就能确定位置。

网友F:
使用语音识别。

网友G:
不对传感器限制的话,频率测定最靠谱,每个杯子振动频率都相对固定且不同的。
然而此题应该是用测距法,可以尝试定向测量声音大小来判定,频率就算了罢。

网友H:
一是,不大懂一个传感器的概念,如果使用麦克阵列算不算一个?如果算一个的话,那就很容易定位了。而且类似的阵列非常多,也就是说,如果可以用传感器阵列弄,这就不是个事。

二是,这是我想的,没实验过。就用一个加速度传感器,在杯子的合适位置,以能够检测敲击事件的加速度变化为准。逐个敲击杯子,并记录下每个位置上的敲击事件的加速度变化谱线图,将这些谱线进行图像识别(有很多共享软件可用)的学习训练。建立一个模型或算法,用于识别不同位置上的敲击事件的加速度变化。逐个敲击杯子,并将加速度变化根据学习训练的结果进行判断,判断并显示相应的杯子编号。

三是,其实加速传感器换成麦克或其他什么类似的我觉的都可以,总之就是形成个图谱的图片,然后进行图像识别,因为图像识别的软件比较容易找。

网友I:
K题:杯子之间的距离和杯子与传感器之间的距离是否有要求?
答:只能用一个传感器,距离无要求。
这样的话,用什么传感器比较好?语音识别应怎样解决?
捕获声音信号,做fft,计算幅值换算距离
应该就是用普通的咪头,灵敏度高。
学习训练时,做ADC并FFT后,获取最高的几条谱线,并计算其比例关系。
识别时,也是ADC后做FFT,计算最高的几条谱线的比例关系,在一定范围内,则为对应的杯子的声音。

屠龙刀三的MCU是STC32G12K128,FFT计算都是一样的,差别是没有硬件浮点模块,计算开方多了1ms多点的时间。
K题求助stc32g单片机能用的fft函数

改成STC32G的了,主频30MHz,先发程序,使用说明还没来得及改。
MCU:STC32G12K128,例子使用实验箱9.61验证。
主频:30MHz。
FFT:  256点采样,128点频谱显示,USB-CDC传给STC-ISP里的示波器界面显示频谱。

采样频率最高25.6KHz,下面的程序已按楼主要求用12.8KHz采样,分辨率50Hz。

网友J:
用超声波测距是不是可行?之前做过超声波测量电火花放电。敲击除了人耳可以听到的声音之外,还有听不到的超声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