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P109驱动功率三极管电路问题请教

楼主(2023-08-03):
大家好!首先恳请大家帮我看看我这TLP109驱动功率三极管MJD122电路,电路这块我不太专业,请教大家帮

TLP109驱动功率三极管电路

TLP109驱动功率三极管电路
忙看看和帮忙指正再次感谢!

网友A:
把R1串联到TLP109的4脚与Q1的基极之间。

网友A:
把R1串联在TLP109的5脚与Q1的集电极之间,不能接在6脚,否则,光耦内部光敏三极管不受控

楼主:
感谢你的指正

楼主:
我改了一下器件和电路,这个R2选取的阻值不知有没有问题,我想让这个电路实现200K的PWM能指正一下吗?非常感谢好心人的解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R1串联在TLP109的5脚与Q1的集电极之间,不能接在6脚,否则,光耦内部光敏三极管不受控

楼主:
大佬,电路我改了R2的阻值选取不知是否满足我的要求,我想发送200K PWM,我这更改的电路可吗?感谢大佬们热心的回答

楼主:
十分感谢你的热心解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改了一下器件和电路,这个R2选取的阻值不知有没有问题,我想让这个电路实现200K的PWM能指正一下吗?非常 ...

TLP118不支持24V,改成5V,电阻相应调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改了一下器件和电路,这个R2选取的阻值不知有没有问题,我想让这个电路实现200K的PWM能指正一下吗?非常 ...

R2 39K有点大,改成20K。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电路我改了R2的阻值选取不知是否满足我的要求,我想发送200K PWM,我这更改的电路可吗?感谢大佬们热 ...

R2一头接电源,另一头接5脚,否则三极管没有供电。

网友C:
实现pwm的输出主要跟你前边控制光耦通断的引脚电平有关系。后面的基极电阻阻值不是主要因素。压降大于1.4V左右后面就会有输出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佬,电路我改了R2的阻值选取不知是否满足我的要求,我想发送200K PWM,我这更改的电路可吗?感谢大佬们热 ...

楼主仔细看看这两个文件,即可知此原理图不可行。
MJD122.PDF (291.63 KB, 下载次数: 4)

网友E:
应用光耦的本意是要求电路隔离,你这样用就成了不隔离电路,另外光耦接收管的基极不用接任何电路

网友F:
你这电路做不了200K,  而且是PWM, 占空比小的时候根本反应不了

网友A:
我理解错了,没有看PDF文件,如果这个结构,是应该接高电位,不过如果要求隔离,还是不能接原来的位置。你6楼的接法可以

网友G:
1)TLP109的基极不要接任何电路,一定要悬空。

2)TLP109只能传递最快30kHz,想隔离200kHz的PWM信号是不可能的。

3)TLP118是可以用的。

楼主:
再次感谢大佬们热心的解答,现这个电路是验证过的,可以发送200K的PWM,但是光耦有点大,三极管也有点大,所以我才想改电路,将TLP701替换成TLP118,将TIP122替换成MJD122,同时将1N4148去掉,我前面的电路不能用吗?请教用替换的器件如何在现图上改动呢,请各位高手支招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次感谢大佬们热心的解答,现这个电路是验证过的,可以发送200K的PWM,但是光耦有点大,三极管也有点大, ...

701与118内部电路不一样,电路不能完全照搬,要重新调试决定。图1 TLP118,图2 TLP701。

网友H:
引用 网友G:
1)TLP109的基极不要接任何电路,一定要悬空。

2)TLP109只能传递最快30kHz,想隔离200kHz的PWM信号是不 ...

赞同这个观点

网友I:
光耦两侧都是+24VA,同一个电源,光耦就没有必要了。光耦两侧可以用不同的电源,所以起到隔离作用;相同的电源没有意义。
IN信号电平是多少?24V的信号吗?如果不是,只是单片机输出的3-5V,那么这个电路有可能一直导通,起不到控制作用。如果IN是3-5V还能在实际电路中验证成功,我就有点不理解了;仿真中验证成功倒是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701与118内部电路不一样,电路不能完全照搬,要重新调试决定。图1 TLP118,图2 TLP701。

啊那该怎么做呀

网友B:
由于TLP118是OC输出,所以输出要上拉。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光耦两侧都是+24VA,同一个电源,光耦就没有必要了。光耦两侧可以用不同的电源,所以起到隔离作用;相同的 ...

IN那边是ULN2003给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于TLP118是OC输出,所以输出要上拉。

感谢大佬的指导,改上拉如图的电路可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的指导,改上拉如图的电路可吗?

建议给Q1的B极加一个限流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的指导,改上拉如图的电路可吗?

原理图没发现问题,你可先试一下看装置是否正常。

网友B:
既然不太专业你为什么还要改人家电路,测试的专业仪器你有吗?

楼主:
没有测试仪,我想改个小点的板子,原来板子太大了,之前上面的零件也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测试仪,我想改个小点的板子,原来板子太大了,之前上面的零件也大。

你如何证明你改的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