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stc-isp上下载时为什么会一直卡在检测目标单片机那?

楼主(2023-08-03):
在进行点亮第一个led时,一直卡在检测目标单片机进程

网友A:
STC单片机CPU下载失败原因分析
1.由于下载器的TXD和RXD信号端的电压在单片机上电前通过CPU的I/O接口的嵌位保护给CPU电源侧供电,使单片机上

电前CPU电源侧电压升高,造成CPU没有断电,致使再上电时无法复位,造成下载失败
解决办法:
在TXD加装二极管防止下载器给CPU供电(宏晶网站有推荐下载电路图);在CPU的电源和GND之间加一只阻值220欧姆

至470欧姆的电阻(拉低上电前CPU的电源电压)

2.由于下载器的兼容性不好,可以尝试降低下载的最高波特率试试。有时候USB的下载器会有兼容性的问题,兼容性

比较好的还是标准的RS-232。如果电脑没有标准的串口可以加装PCI或PCIe的扩展卡而获得标准的RS-232接口
解决办法:
选择兼容性好的下载器和通讯方式

3.由于下载器和用户CPU板之间存在电位差造成通讯失败或损坏接口芯片
解决办法:
选择带隔离功能的下载器或处理消除电位差

网友B:
看看单片机型号有没有选对,需不需要冷启动(复位),单片机是否虚焊,RXD是否接TXD,TXD是否接RXD

楼主:
问题解决

网友C:
你可能是忘记断开负载电源了 ,一般断开负载电源再烧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