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keil上找不到我的STC89c52RC单片机型号怎么办?

楼主(2023-08-03):
keil上只有89c52,没有89c52RC怎么好

网友A:
如果你没有专用的仿真器,只是凭借烧录后的运行结果来判断程序写的对不对,那么这里是可以瞎填的,不需要正确设置,能不能合理的利用全部RAM,完全是凭借你的软件写的是否正确,这里的设置完全没有意义。

网友B:
没事,选89c52也可以

网友C:
可以百度了解自己修改配置文件,添加型号。另外同内核单片机,其实无所谓型号。RAM和ROM不用超就行

网友D:
确定是AT89C52RC不是STC89C52RC?
STC单片机官方头文件(*.h)下载及添加STC单片机型号和仿真驱动到KEIL
http://www.51hei.com/bbs/dpj-36960-1.html
(出处: http://www.51hei.com/bbs/)

网友E:
下载stc仿真软件去添加

网友F:
要是差不多只要不冲突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