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SG3525芯片,怎么做到同相位输出?

楼主(2023-08-03):
谢谢大家

网友A:
两芯片的基本时基OSC无法同步,所以办不到。建议只用一片,而另一片改用其它驱动管子,管子用本片的PWM控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芯片的基本时基OSC无法同步,所以办不到。建议只用一片,而另一片改用其它驱动管子,管子用本片的PWM控制 ...

就是我刚了解这个芯片,想了解怎么用另外一片,怎么改管子和pwm控制

网友B:
用一个SG3525芯片产生PWM,再用逻辑芯片复制出另一路PWM。

网友C(2024-03-31):
引用 楼主:
就是我刚了解这个芯片,想了解怎么用另外一片,怎么改管子和pwm控制

sg3525的3脚位好像就是SYNC的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