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有什么元器件即有有旋转开关又轻触开关的功能吗

楼主(2023-08-03):
兄弟们,我目前在做一款可调电源,想用一个旋转轻触按钮做功能选择和确定,但不知道用什么好

网友A:
搜“编码器 带按键”,大把!

网友B:
旋转编码器

网友C:
廉价的旋转编码器。

网友D:
搜索EC11, 这个就是旋转编码开关和按压开关二合一的元器件.

网友E:
太多了:带按键的编码器、五向开关、拔轮开关....

网友F:
到某一个宝搜EC11,到处都是,价格1元出头

楼主:
好的好的,谢谢兄弟们解惑

网友G:
旋转编码器就可以带有旋转和按键两个功能

网友H:
EC11编码器就是典型的!

网友I:
鼠标滚轮就有这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