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启动文件STARTUP.A51怎么修改IO 上电为低电平

楼主(2023-08-04):
STC89C52启动文件STARTUP.A51怎么修改IO 上电为低电平,默认是IO口上电复位是高电平,我需要一上电就是低电平,不改硬件电路,只改STATRUP.A51文件可以吗,请大家指导一下怎么改启动文件的IO口初始值。

网友A:
STC89C52的IO口默认上电复位是高电平。不可更改。STC15系列部分型号的部分管脚可以在下载选项中选择上电复位低电平。STC8系列上电复位默认是高阻,可以软件设置低电平。

网友B:
设置IO为双向IO,上电赋值为0试试。

网友C:
51系列上电或复位后硬件IO口默认的就是高电平,需要低电平的话,只能在上电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处理IO口。放在启动文件里也是这样的。

网友D:
不可以改成低电平,需要你另想办法。

网友E:
技术手册指导输出硬件下拉10K电阻,驱动高电平时设置推挽输出

网友F:
不可以。51单片机要求RESET撤销前XTAL引脚有若干时钟才能复位内部寄存器(软件不可见),撤销RESET后软件才可以执行让IO口变低电平,唯一解决方案是换用某些缺省IO口为高阻态的扩展型51单片机,基本型号这个问题无法解决。

网友G:
加100欧姆电阻,之后代码配置强推输出

网友H:
打开  startup.A51  找到寄存器定义 处  定义需要修改默认值的  总线地址。如图:

找到  STARTUP1:   标签, 在下面添加  IO初始值的代码。
用MOV指令定义整个总线8个IO的电平状态,用CLR指令 将单独一个IO改为低电平。如图:

注意,此方法,虽然比起在 C语言 Main 程序里修改电平状态 要快很多,属于上电后 未进行初始化 就在第一之间变更电平状态。但是,依然属于上电后修改电平状态,依然无法完全避免电平的跳动。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打开  startup.A51  找到寄存器定义 处  定义需要修改默认值的  总线地址。如图:

没用的,依然在上电复位的一段时间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