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电流档扩大量程 怎么改

楼主(2023-08-04):
20A改40A

网友A:
精度要求不高可以改采样电阻。

网友B:
并联电阻调试到符合

网友C:
买一个分流器串联到电路中,然后万用表打到mV档位直接读取电压,然后按比例换算成电流就行了

网友D:
别整了,读数还得换算,哪一天忘了就觉得被测电路不正常了,既然这么愿意折腾,自己DIY一个电流表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