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1km的CAN总线数据传输,有什么方案

楼主(2023-08-04):
CAN总线上的信号,需要最长1km的电缆传输,研发的场地没法满足1km的测试环境,大家有什么方案可以模拟一下吗

网友A:
买1KM的线

网友B:
买1000米的双绞线呗

网友C:
应该可以用阻容来模拟测试条件吧...具体搜一下,以前测试电话机,都是用电路模拟的

网友D:
按照正经要求需要屏蔽双绞线,那你就得实际买1KM,做产品的测试环境没法搭建就没法验证了。好消息是1m大约1块钱,坏消息是一卷100米  要不就用网线,价格还更便宜。

网友E:
这个
     确实作过这样的工程
     具体环境是这样的 ,煤矿地下的摄像头(防暴摄像头) ,通过光纤传输到地面控制中心
     煤矿叫 调度室  你可以问问,大部分是这叫法
     你项目要求 1KM  这 很轻松能满足要求
     通过光纤 一般都是 10Km 或 更远的地方
     原理大致给你说下

    综合保护器
(AVR单片机 ---- 串口 ------485 转 CAN 总线 ------光纤中继器 我忘记大概名字了
    就是把 CAN 总线信号转换为 光纤信号 --------路由器 -------电脑上位机 软件读取 信号)
    这中间 大概有  一个光信号加强 设备 但是 实际工程中发现
    没有必要
     光纤传输 衰减没有很大
    这里提一下,光纤融解 一定要融解好否则这个 衰减是最直接的
    上位机,就通过读取COM 口 来获取数据
    08年的项目来,好久了
     希望能帮到你 ,还有啥 可以直接问,我能告诉你 AVR  单片机到 CAN 这段项目
     至于中间 环节,有些模糊了

网友E:
我可能忘记回答最主要问题
    你这个1000m  可以通过 阻容来模拟 实际线路
在测试阶段如果使用双绞线,由各阻抗匹配,这个通过计算可以算出来
你找一下这个资料不难
正确说法是   容抗  感抗  阻抗
1000米 ,保守估计容易出问题
  很容易掉包,要有屏蔽线 一定与PCB 上的地 要有接触

网友F:
改用无线收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