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启用不启用强推挽模式,数码管亮度截然不同

楼主:
最近用STC12C5616AD制作了一个双模式电子定时器,因为IO口数量足够,所以直接用单片机IO口驱动四位数码管。
据STC12C5616AD芯片手册介绍,该芯片IO口与当前主流单片机一样,支持准双向弱上拉、强推挽输出、高阻输入和开漏输出4种模式。

于是,分别使用准双向普通模式和强推挽输出模式对数码管的亮度进行测试,结果发现,启用不启用强推挽模式,效果截然不同!
这是未启用强推挽模式下的情况。
这是启用强推挽模式下的情况。
由此可见,IO口启用不启用强推挽模式,亮度大相径庭。在未启用时,亮度很低,即使把串联的电阻从1K改为500R也无济于事!在使用环境光线相对充足的情况下,看起来感觉很不舒服。打个比方吧,用起来比起七八十年代家庭使用5W白炽灯还心冷。但是,如果启用了IO口强推挽模式,亮度充足,亮度相当于TM1637的六或七级(最大七级)的亮度!

网友A(2023-08-04):
那你到底是用的灌电流还是拉电流呢?

网友B:
强推挽模式,应该达到10ma以上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强推挽模式,应该达到10ma以上了

手册说是20ma,所以实际应该在10ma以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你到底是用的灌电流还是拉电流呢?

拉电流为主(这才是重要的),灌电流为副吧。

网友D:
楼主是说这个芯片强推挽模式带载能力很强是不是吧,哎呀,闪瞎了我的眼

网友E:
驱动建议用开漏:
1、同样可以提供不低于推拉模式下的灌电流。
2、可以接受外部稍高于VCC的电压。如3.3V的CPU系统,驱动外部5V系统的LED灯,灯不亮时,引脚承压5V。

另推挽,在高电平下的驱动能力也可达20mA,不过外部一旦短路,对CPU是极其不利的。
我个人习惯不用高电平做驱动,万不得已时,加限流电阻防止意外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