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单片机led闪烁的程序时,keil提示有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2023-08-04):
keil提示两个错误怎么解决

网友A:
在delayms(500)后面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delayms(500)后面加;

还是没有反应喔

网友B:
程序是从主函数开始执行的。你的主函数里,除了一个延时函数,没有点灯,也没有关灯,怎么能闪呢。

网友C:
这个写呼吸灯主函数不是应该用while循环吗,你用void定义?
我也是新手不确定啊!

网友D:
少了分号啊

网友E:
1,主函数里只有一个延时程序,点灯的程序没有
2,void main() 里应该有一个while语句,点灯的程序放while里面
3,delayms(500)后面加;

网友F:
先学一下C语言吧

网友G:
缺少;  还缺少while(1){}

网友H:
是语法错误,另外主循环只有延时和不延时一样,要加输出语句
              void  main(  )
                         {
                             while(1)
                                      {   led=0;
                                          Delay1ms(50000);
                                          led=1;
                                          Delay1ms(50000);
                                          }

                       }

网友I:
最简单的LED闪烁,各个教学网站上都有,可以去看一下
void main()
{
  delayms(500)
  LED = 0;
  delayms(500);
  LED = 1;
}

网友J:
你没加分号;

网友K:
函数名是不是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