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外设可以发送数据,但是stm32c8t6收不到数据是为什么,接线也没有错

楼主(2023-08-05):
下边是这一部分的代码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OLED.h"

uint32_t CoOrdinates[11];//stm32接收到的数据
int x1,y1,x2,y2,x3,y3,x4,y4;

void Serival_Init(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USAR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 USART_Mode_Rx;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RXNE????NVIC???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USART
}

void K210_Data(void)//??????K210???
{
    x1 = CoOrdinates[2];
    y1 = CoOrdinates[3];
    x2 = CoOrdinates[4];
    y2 = CoOrdinates[5];
    x3 = CoOrdinates[6];
    y3 = CoOrdinates[7];
    x4 = CoOrdinates[8];
    y4 = CoOrdinates[9];
}

void Receive_K210_Data(int16_t data)//??K210??????
{
    static u8 state = 0;
    uint8_t i;

    if(state == 0 && data == 0xaa)//?????
    {
        state = 1;
        CoOrdinates[0] = data;
    }
    else if(state == 1 && data == 0xab)//?????
    {
        state = 2;
        CoOrdinates[1] = data;
    }
    else if(state == 2)//???????
    {
        for(i = 2; i < 10; i++)
        {
            CoOrdinates[i] = data;
        }
        state=3;
    }
    else if(state == 3)        //???????????,??????
    {
        if(data == 0xff)
        {
            state = 0;
            CoOrdinates[10] = data;
        }
        else if(data != 0xff)
        {
            state = 0;
            for(i = 0; i < 11; i++)
            {
                CoOrdinates[i] = data;
            }
        }
    }
    else
    {
        state = 0;
        for(i = 0; i < 11; i++)
        {
            CoOrdinates[i] = 0x00;
        }
    }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串口1中断服务程序
{
    uint8_t com_data;
#if SYSTEM_SUPPORT_OS         //如果SYSTEM_SUPPORT_OS为真,则需要支持OS.
    OSIntEnter();
#endif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接收中断(接收到的数据必须是0x0d 0x0a结尾)
        {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RXNE);
            com_data = USART1->DR;
            Receive_K210_Data(com_data);
            K210_Data();

     }
#if SYSTEM_SUPPORT_OS     //如果SYSTEM_SUPPORT_OS为真,则需要支持OS.
    OSIntExit();
#endif
}

网友A:
复读串行通讯的原理。

网友B:
PA9 不需要初始化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PA9 不需要初始化码

只是用于接收数据,不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读串行通讯的原理。

读完了,发现代码接受没什么毛病,还是没找到,求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