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天问BLOCK做的时钟误差问题

楼主(2023-08-05):
时钟有误差,希望大神可以提出意见。

网友A:
第一次看到这种鸡肋编程
如果还想玩单片机,赶紧学C语言和KEIL吧
你学的这不叫单片机,叫"STC"

网友B:
你应该贴这个给人家看。

#define SOFTIIC_SCL P1_0
#define SOFTIIC_SCL_OUT {P1M1|=0x01;P1M0|=0x01;}//P1_0开漏输出
#define SOFTIIC_SDA P1_1
#define SOFTIIC_SDA_IN {P1M1|=0x02;P1M0&=~0x02;}//P1_1高阻输入
#define SOFTIIC_SDA_OUT {P1M1|=0x02;P1M0|=0x02;}//P1_1开漏输出

#include <STC8HX.h>
uint32 sys_clk = 24000000;//设置PWM、定时器、串口、EEPROM频率参数
#include "mylib/TM1650.h"
#include "lib/delay.h"

uint8 shi = 23;
uint8 fen = 59;
uint8 miao = 50;
uint8 lj_50ms = 0;
void diaplay();

void Timer0Init(void)        //2566微秒@24.000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f4;                        //设定定时初值
  TH0 = 0xeb;                        //设定定时初值
}

/*描述该功能...
*/
void diaplay(){
  TM1650_displayBit(fen % 10,1,0);
  TM1650_displayBit(fen / 10,2,0);
  TM1650_displayBit(shi % 10,3,1);
  TM1650_displayBit(shi / 10,4,0);
}

void T_IRQ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lj_50ms--;if(lj_50ms == 0){
    miao++;if(miao >= 60){
      fen++;miao = 0;
      if(fen >= 60){
        shi++;miao = 0;
        fen = 0;
        if(shi >= 24){
          delay(160000);
          miao = 0;
          fen = 0;
          shi = 0;
        }
      }
    }
  }
}

void setup()
{
  TM1650_Init();//TM1650初始化
  Timer0Init();
  EA = 1; // 控制总中断
  ET0 = 1; // 控制定时器中断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P3M1&=~0x08;P3M0|=0x08;//推挽输出
  P3M1&=~0x04;P3M0|=0x04;//推挽输出
  P3M1&=~0x80;P3M0|=0x80;//推挽输出
}

void loop()
{
  diaplay();
  if(P3_2 == 0){
    if(fen <= 58){
      fen = fen + 1;
      delay(150);
    }
    else{
      fen = 0;
    }
  }
  if(P3_3 == 0){
    if(shi <= 23){
      shi = shi + 1;
      delay(150);
    }
    else{
      shi = 0;
    }
  }
  if((P3_3 == 0) && (P3_2 == 0)){
    miao = 0;
  }
}

void main(void)
{
  setup();
  while(1){
    loop();
  }
}

为什么定时器是设置成这样?
2566微秒@24.000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