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个铁子玩过py32f002a的单片机吗?这个位带程序哪有错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3-08-05):
我一直都是这样子操作,尽可能用寄存器指令代码.

网友B:
要硬件支持位带操作,才可以位带操作。

网友C:
硬件不支持位带的单片机,看看这个:http://www.51hei.com/bbs/dpj-201477-1.html
在F系列和G系列上使用,没有问题。

网友D:
从别处看到的, 试试这样
#define PAout(n)         *(volatile unsigned int *) ......

强制类型转换成地址时,一定要加volatile关键词,不然一定会被编译器level-3优化掉,导致程序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