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什么地方能买到量不大,几个都能买到那种元器件的网站呢

楼主(2023-08-05):
我目前在做一个小器件,需要用到的东西量不大,但嘉立创上面的起订量太多了,价格也贵

网友A:
某一个宝的优信,不过阻容好像都是50个起步

网友B:
某一个宝?嗯就是某一个宝,不是闲鱼不是京东 不是pdd,更不是立创商城。因为自己diy可能用到

贴片阻容  尤其是特殊料 只有专营的才有
ic芯片,如果用多家的不同类别,几个店也凑不齐
电子线 ,这个就必须换店铺了,卖线材的齐全的一般不卖元件
直插元件  完了又得换店铺,直插的不多
功率器件,到了功率管常规的好说,稍微不常规就又换店铺了
电子模块  电子模块就那几家卖就他们便宜
工具耗材  趁手的工具耗材也得换店铺 ,普通的工具耗材只是能用级别

如果想一个地方都买到 那必须是大的电子城,小的都买不全。但电子城一定更贵,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担心“买到假货怎么办”

网友C:
像你这样,除了马云家,几乎就再没有其它选择了
我去买电子元件也是这样,你要几个元件,人家都懒得理你
下了几次100多K的订单,我路过他的摊位前都叫我去喝茶,问我要不要样品..........

网友D:
某一个宝找定制商家

网友E:
某一个宝。

网友F:
某宝应该都能买吧,我大部分都在某宝购买,几元钱还包邮不香吗

网友G:
某一个宝上太多了,2块多还包邮。就算不包邮的,运费也便宜,2-3之间。数量随你选。

网友H:
马云家有很多做学生零配的。

网友I:
淘b就能买,有很多卖元器件的,如果商家没有特别要求的话,一般芯片一个一个卖都行,元器件像电阻电容之类的一般也是几十个就能给你发货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某宝应该都能买吧,我大部分都在某宝购买,几元钱还包邮不香吗

能买就是质量没法保证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某一个宝的优信,不过阻容好像都是50个起步

我买过,感觉质量不太好,像假货,用是能用

网友K:
某一个宝大把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我买过,感觉质量不太好,像假货,用是能用

作假也是有成本的。质量这东西不能凭感觉,要拿出测试数据

网友M:
      其实很久以来我就也想在论坛里问问大家这个问题。我目前基本都是在某宝买的,因为某多和某东的货品都是单件分别标价且含运费,所以基本不支持零碎商品的购物车。某宝上面买通用件很好办,排名靠前的商家都支持配单,即使只买一个都可以。我有几次不小心把贴片电阻电容的数量填写成了1,没想到商家还真发了一个来。这些商家货品齐全,价格便宜,可以零买,明码实价,运费低,购物体验还是不错的。
    比较烦恼的是买各种芯片,尤其是一些不常用的芯片,前面说的商家就未必有货,有时就得和小商家打交道,买两三个样品被拒绝是很常见的。不知多少次被告知“标价非卖价”,“没货了”,“10个起订”。有一次买三种比较比较冷门的运放,下单被各家退单了七八次,终于在一家小店给配齐了,真是激动得热泪盈眶。有时候想想也没办法,商家是要赚钱的,这种小单子,又不赚钱又麻烦,确实人家不愿意接。
     不过最近几个月似乎情况有所好转,首先是前面说的大商家货品越来越齐全,大部分芯片也都能买到了,一个也行。其次呢,某宝似乎也整顿了一下,现在不怎么能遇到退单的了。当然,也有可能是自己已经有了足够的经验,积累了一些诚信的原意供应零散样品的商家资源。

网友N:
引用 网友J:
我买过,感觉质量不太好,像假货,用是能用

我也买过优信的零件,感觉他家的东西要比其它低价厂商的价格高一些,质量没问题,没有发现不能用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其实很久以来我就也想在论坛里问问大家这个问题。我目前基本都是在某宝买的,因为某多和某东的货品都 ...

是的,有些就是拿低价做噱头,如果你量小,就说没有货或者抬高价格。如果你量大,他去找货源,真是的,如果我量大,还到某一个宝采购吗?
所以我一般就是光顾了解的几家,只要网页上有就可以拍。或者找可以写明可以直拍的。

网友O:
马云家的某一个宝,非咸鱼啥的。
某一个宝甚至可以几毛钱的零件一个起包邮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