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电陶瓷片声音小的问题,想提高音量

楼主(2023-08-05):
一个压电陶瓷片声音小。想提高音量。原来的电源电压和驱动电路不改动。用两个压电陶瓷片串联,或者并联,正负极随意相接,都能发声,并且音量也比原来大,不知道怎么接才是最正确的。

网友A:
要谐振腔才会响,不然怎么做都是蚊子叫。

网友B:
用一种升压电感或变压器,可以发出几十到100分贝以上的声音,高分贝报警器里面就是你这种压电陶瓷片。

网友C:
沙发说的对,必须有谐振腔!

网友D:
3脚生压电感,加电容谐振。

网友E:
看【压电陶瓷片】手册数据。

网友F:
配一个助声腔或者把陶瓷片的金属面紧贴机壳可以提高发声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