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控放大器 想用两个opa6556级联将一个最大15M的信号放大二百倍

楼主(2023-08-05):
我想用两个opa6556级联将一个最大15M的信号放大二百倍,但是在仿真里放大倍数始终不通过,又能能讲一下吗

网友A:
1 根据理论计算你的每级放大倍数约为11倍,2级121倍,要总放大200倍,每级约14.1倍。
2 放大倍数跟频率,温度,运放参数有关,不可能追求绝对200倍。

网友B:
玩模拟电路是要有一定基础的
特别是你要仿真的时候
仿真不等于实际,它只有参考的意义,而能参考多少,取决于你实际的模拟电路基础知识
特别是这种上MHZ级别的放大电路,在元件选择和PCB布线上,是有严格要求的
如果你不会,就要多看这个运放的数据手册

网友C:
输入10mV(单峰值) = 10*0.707 = 7.07mV(有效值)
一级放大11倍,输出 =  7.07mV*11 = 77.77mV (与表中77.3mV误差不大,合理)。
二级放大11倍,输出 =  77.77mV*11 = 855.47mV (与表中846mV误差不大,可以接受)。
理论值与仿真值有差异,仿真要考虑运放有漏电流,失调电压等影响,所以放大倍会稍小一点,本例在10.9左右,这是正常的。

网友D:
仿真测试一次,确实达不到200倍,10mVp15MHz输入信号V(rms)=7.07mV,输出最大V(rms)1.34V,达不到200倍。探针实时变化,所以观察有效值。该芯片带宽积为232MHz,所以理论上15MHz的信号每级最大放大15.46倍,但实际中由于频率特性,接近15MHz时放大倍数略有下降,很难达到理论的15.46倍。
此外你的电路图当前每级放大倍数为11倍。Au=1+R3/R2,如果按照你图中的输入1MHz10mV,R3和R6换成13.414KΩ,是可以放大200倍的。15M就不行了。
建议更换带宽积更高的芯片

网友C:
R3=13K,R5=15K,就可以>200倍了。
其实你可以自己算,取一个更精确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