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帮助,这个电路原理图不知道对不对,好纠结

楼主:
本人小白,暑假想制作一个贪吃蛇,已经在开发板上成功运行,现在想自己制作一个小板子,原理图都是东拼西凑的,不知道对不对,烦请各位大神帮俺看看有哪里不对的,谢谢

网友A(2023-08-06):
液晶连接应该没问题,不知道STC89C52的P0口是不是漏级开路输出的,如果是,需要加上拉电阻(老8051是要上拉电阻的)。
R4应该不需要。
复位电路不对,RST应该接在电容和电阻之间
CH340 U7旁边的二极管好像没有必要。
如果不是手上有89C52,建议用新出的型号,P0口肯定不需要外接上拉电阻,RST也不要外接电阻电容
其它的不知道你的要求,给不出建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液晶连接应该没问题,不知道STC89C52的P0口是不是漏级开路输出的,如果是,需要加上拉电阻(老8051是要上拉 ...

我记得STC8可以设置端口漏级开路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液晶连接应该没问题,不知道STC89C52的P0口是不是漏级开路输出的,如果是,需要加上拉电阻(老8051是要上拉 ...

手上只有这种学校推荐的51开发板用得比较熟了,芯片就不换了,刚刚看了一下手册说p
0口的确是要上拉电阻,我这个图就是想实现程序能一键下载,遥控代替按键,在12864上实现贪吃蛇,那个uln2003a是为了我另外一个步进电机控制程序玩而加的,谢谢你的指点,